[手持表] 胜利980C+奇葩故障 不开机(已修复)

楼主(2021-09-23):
胜利 980C+     版号 2004 年
1、无法自动关机
2、OFF-手动向右转不能开机(右转偶尔能开机),OFF-左转开机正常 .

折腾了3天 今天终于修好了。  仔细分析及电路故障特点,最后锁定062C 及旁边的元件,重点检查。发现 RPR3 电阻105 已经开路, CPR1 容量变小为0.01uF不正常,正常为1uF .    更换电阻 105 ,找不到1uf贴片电容,更换为2uf贴片电容。装表测试开机 ,左转.右转都可以正常开机,自动关机也正常。

一个小小的电阻造成不能自动关机
一个小小的电容使万用表发神经,中风半身不遂。
【逆时针】表盘从OFF位置往左转开机,一圈正常开机。
【顺时针】表盘从OFF位置往右转不能开机,一圈都不可以开机。

网友:
很显然是拔盘V片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我修过,到网上找一张电路图,再顺着电源到芯片量,看有没有短路或者断路,基本上都可以找到问题,要是芯片里面短路了或者开路就可以放弃了

网友:
检查7106供电,2.8伏基准

网友:
拨盘清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把牛屎铲了,安装硬芯片

网友:
返厂换牛屎。自费来回运费。维修一般免费。

网友:
转一圈试试

网友:
闲来无事多拧拧拨盘,解压神器,说不定拧着拧着就好了

楼主:
折腾了3天 今天终于修好了。  仔细分析及电路及故障特点,最后锁定062C 及旁边的元件,重点检查。发现 RPR3 电阻105 已经开路, CPR1 容量变小为0.01uF不正常,正常为1uF .    更换电阻 105 ,找不到1uf贴片电容,更换为2uf贴片电容。装表测试开机 ,左转.右转都可以正常开机,自动关机也正常。

             一个小小的电阻造成不能自动关机
             一个小小的电容使万用表发神经,中风半身不遂。
   【逆时针】表盘从OFF位置往左转开机,一圈正常开机。
   【顺时针】表盘从OFF位置往右转不能开机,一圈都不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