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马小尚领 亲测晶汇电机控制器接线图

楼主(2021-09-23):
72V 20ah 铅酸,立马小尚领原车极速35,换了个晶汇控,60v提速到45,72v提速到52

实物图

实物图

接线定义

接线定义

网友:
什么原理呢?电流变大了,耗电增加不?电动车35已经不低了。

网友:
说明电机功率够大.原控限制电流了!

网友:
其实拆机看一下就知道了  板子上面有定义(拼音简写)  要是没有再一个一个测

网友:
控的内部线貌似还真没有一个标准,一般拼音标注的多,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带EABS我喜欢,但现在都是反控的,只有中低速才有发电制动作用,且越向低速越强。我老早用的都是越高速越强,也没见mos管暴掉。现在技术走反了

网友(2022-08-14):
一看这定义图就有问题

网友:
实测的电路图,学习的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