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电助力)更换34T旋飞,增加爬坡能力

楼主(2021-09-23):
还是之前改的那台后驱捷安特hunter 2.0的电助力。
一天晚上突然过了个坑,后胎爆了,电池、背包飞了一地,还算好人没有受伤。
决定换内外胎一套,买东西顺手买了7速旋飞最大飞是34T的14T-34T,原来是6速飞,14T-28T增加爬坡能力。
变速转把也换一套,原来的6速,也旧了橡胶把手有点粘手了。

拆旋飞的专用工具,需要改造。普通的车轴是10mm,而且轴是能拆的。
电助力的轴因为穿了电机线,是12mm的,轴拆不了。
工具上那个孔需要扩到12mm以上。用上磨头,加钢锉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才搞定。
所以这种小功率的助力车还是改前驱好点,后面的变速不影响。

对比一下,巨大的34T大飞轮。

升级的转把,前后都升了,变速线都生锈了。

打完收工,换变速,调整,整理刹车什么的花了3个小时。

网友A:
我记得好像这种齿轮有单独一片卖来着?   气压太低也容易磕到轮圈导致爆胎

网友B:
个人经验,其实根本没必要搞助力、三速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意,比如我的车,电机不够的话,直接脚蹬助力也是可以的,楼主的变速系统并没有拆除,估计是装了助力?所以电机和脚蹬不能一起发力?

网友:
什么助力,就是一个偷懒的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这种齿轮有单独一片卖来着?   气压太低也容易磕到轮圈导致爆胎 ...

单独一片估计是卡飞,旋飞的齿片是铆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其实根本没必要搞助力、三速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意,比如我的车,电机不够的话,直接脚蹬助力也是可 ...

上坡就知道了,乡道有很大的坡度,慢点总比推车省力点。
现在年纪大了,发动机不给力了,特别是膝盖不能发力了,助力是可以的。
人力输出150W,电机150W,一块电池36V10AH可以骑平路大概50公里,多带块电池就100公里了。
关键上坡省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坡就知道了,乡道有很大的坡度,慢点总比推车省力点。
现在年纪大了,发动机不给力了,特别是膝盖不能 ...

我的想法是把飞轮和牙盘的齿比调到最小省力,再加上电机。。。

网友:
另外,后轮过坑,估计要调一下钢圈了

网友:
禁摩弄得百姓难啊

网友:
后变速是需要的。
平地起步4挡升5挡辅助起步快;速度起来了换6挡、7挡 辅助提速;爬坡一般2挡、3挡 看坡度辅助电上坡  比你下车推上去怎么也要轻松。倒是曲柄3变速觉得鸡肋。
PS:我用的350W电机和控制器。

网友C:
如果是骑行锻炼,还是不要助力的好,助力增加重量,故障增多,灵活性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骑行锻炼,还是不要助力的好,助力增加重量,故障增多,灵活性不够。 ...

经过试车,最小盘加最大飞能用上,陡坡加烂路,用脚力加电机能上,之前是上不去的。
有助力骑行要轻松些, 活动范围要大些,年纪上来膝盖不行了。
10AH的电池,纯电平路30公里,加人力可以到55公里,还是算锻炼了,输出功率100W左右,电机出力150W左右巡航。

网友(2025-08-19):
请问是哪家网店买的配件,是正品吗?准备自己用之前的杂牌山地车组一个电助力,只保留车架、前叉、轮毂。

网友D:
骑完了电车子再出门就不想骑人力的了,我也有个2.0,什么都没动,现在手把变速器也和楼主的一样都老化了,也不怎么灵活了,想着换成那种指变的。
之前骑的勇士600感觉那个手把变速也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这种齿轮有单独一片卖来着?   气压太低也容易磕到轮圈导致爆胎 ...

卡飞最小3片可以拆下来,旋飞是一体的没办法换。这种塔伦也不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骑完了电车子再出门就不想骑人力的了,我也有个2.0,什么都没动,现在手把变速器也和楼主的一样都老化了, ...

像汉特这种车还是别折腾了,车架什么的通用性很差,再升级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当买菜车用算了。我开始也是买了一辆汉特2.0的,通勤,车圈都磨坏2个了,本来想升级,后来学习了一下,还是算了,当时买这个主要还是便宜,那个时候带碟刹的都3千以上了,现在自行车配置高了价格也下来了,老车子没折腾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汉特这种车还是别折腾了,车架什么的通用性很差,再升级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当买菜车用算了。我开始也是 ...

就菜车,还不一定骑,现在天天骑个小电驴觉得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