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这个sp900 开卡id是什么

楼主(2021-09-23):
2281vb4的主控60075129
530063178的颗粒

4颗bga 64g的容量一起256g的sp900 开卡用什么id?
用sf_info识别出来Config file : [cfg/cfg_ eMLC Intel_ 64Gb PF29F16B16MCME1_2Q 4C 1D. S

网友:
要装虚拟机,不会玩,我的一个sp900一直在吃灰

楼主:
虚拟机网上有现成的,很方便,原来我27141开过,也成功了,想不通,过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

网友:
64G颗粒应该是英特尔的PCMF2或者PCME1吧

楼主:
为什么用sf_info识别出来Config file : [cfg/cfg_ eMLC Intel_ 64Gb PF29F16B16MCME1_2Q 4C 1D. S认出来是这个

网友A:
排除法,终身受用,把sf2241  240g全部解压,(应该不超过30个,一个个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终身受用,把sf2241  240g全部解压,(应该不超过30个,一个个试

是2281的主控,256g的,呵呵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ID都知道了,自己找吧
这个是我自己提取的 582和60的列表肯定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都知道了,自己找吧
这个是我自己提取的 582和60的列表肯定够用了。

22812和我拆开来只有四颗颗粒对不牢

楼主:
[Fri 09/24/2021 10:48:34] - FATAL_ERROR: Could not get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0x12000005:SF_SG_HOST_ABORT_ERROR)
[Fri 09/24/2021 10:48:34]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Fri 09/24/2021 10:48:34] - Exiting...
[Fri 09/24/2021 10:48:34]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网友:
引用 楼主:
[Fri 09/24/2021 10:48:34] - FATAL_ERROR: Could not get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0x120000 ...

用的什么转接板开卡?

楼主:
13fd  Initio Corporation
        0840  INIC-1618L SATA

网友:
你这个威刚SP900是不是MSATA转SATA的英特尔535的盘 PCME1颗粒

楼主:
不是的,原生的sata,premier pro 256Gb ASP900S7-256GM

楼主:
22812开卡成功 感觉就是用sf_info识别出来的signature下面的后面最后字段

网友C:
MCME1这是16G的颗粒 实际颗粒是64G的PCME1 因为ID都一样 2281就是这样 开卡有时候需要去推颗粒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ME1这是16G的颗粒 实际颗粒是64G的PCME1 因为ID都一样 2281就是这样 开卡有时候需要去推颗粒型号 ...

用64g的开卡,开始跳线没拔掉,过不去,改天试试看

网友(2021-11-25):
新手请教sf_info是哪里的功能?

网友:
几贴?如果是8贴TSOP,240G的盘,用22677开卡I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