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锂电钻软启动能不能改直启啊,软启动太影响我的手感了

楼主(2021-09-23):
12v锂电钻软启动能不能改直启啊,我不懂所以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但是我的2个20v的电钻就没有软启动,这是为什么啊,软启动太影响我的手感了。。。

网友:
无刷的? 一般是因为无感启动问题  可以换个驱动板

网友A:
估计楼主说的是开关手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说的是开关手感问题

不是的,就是延时启动,不是一按就转,是一按然后等0.几秒才转,虽然时间不长但我感觉很明显

网友B:
软启动也有保护电池的功能,电机启动的时候瞬间电流比全速工作还大不少

网友:
有刷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启动也有保护电池的功能,电机启动的时候瞬间电流比全速工作还大不少

那为啥20V的没有软启动啊

网友:
买合适自己就行,这么多牌子的无刷电钻就没有你能用的?

网友C: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控制板开机的时间,一般都有30秒待机的吧(亮灯),待机时再按还有延时吗
无刷钻真心用不惯,手里有几块牧田款电池,尤其是上半年49入的雷力迅扳手,单层的电池给谁用都不合适,闲着不用浪费了,于是最近花了70淘了个牧田款的无刷钻裸机,手感还行,但是不带主轴锁,拧钻夹头就蛋疼了,有刷直接握紧头前面,轻按开关,很容易就能堵转拧紧,可无刷不行啊,要么转要么死,堵转是没有动力的,用了没几次,指纹都快被磨掉了

网友D:
只有有刷才会爆启,无刷全都是软启(时间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有刷才会爆启,无刷全都是软启(时间不一样而已)

可是为什么20v的无刷我感觉不到延时啊,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控制板开机的时间,一般都有30秒待机的吧(亮灯),待机时再按还有延时吗
无刷钻真心用不 ...

那样是很帅,但是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控制板开机的时间,一般都有30秒待机的吧(亮灯),待机时再按还有延时吗
无刷钻真心用不 ...

你说的这不是无刷的问题,这是太低端的货才有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