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三个读卡器,给USB声卡配外壳

楼主(2021-09-23):
绿色都是坏的,都是没用几次就挂
红色不知道,懒得试,黑色还能用,拆不开

都是牛屎

有点小啊,是不是

固定的塑料柱子被挡住了

怎么整
搞起来

做好了,你猜怎么着,太大了,小机箱后面放不下,艹
这怎么样

一颗赛艇

先这么着吧

网友A:
世纪飞扬,这读卡器我也有一个

网友B:
3D打印一个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一个不就好了

打印机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世纪飞扬,这读卡器我也有一个

这个买的最早,川宇是买手机送的
其他的忘了来路不明

网友C:
看着好丑啊透明热缩管套一下都这个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丑啊透明热缩管套一下都这个好看

有个壳,好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丑啊透明热缩管套一下都这个好看

快别说了越说越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快别说了越说越丑

我觉得正面用705滴封最好看  我有很多裸板都这样直接透明封胶

网友:
三维打印机得有地方才行,初期投入价格高,至少好几千元,最怕机械部分出故障不会修。形状要求不高,可以网上买亚克力板,小砂轮和电磨切片加工,胶水固定形状。或者小店找大小差不多糖盒子,小心翼翼电烙铁开孔,壁纸刀切掉多余边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正面用705滴封最好看  我有很多裸板都这样直接透明封胶

有道理啊
透明705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别说了越说越丑

哈哈,赶快改改

网友:
把usb声卡改到音响里面,就美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