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一不留神把后视镜这限位块撞断了,有没有补救的余地?

楼主(2021-09-23):
车子靠墙停,后视镜折好,脚下绊了一下,顺势趴后视镜上了,然后这玩意就断了。
请教大师们这玩意有没有补救的余地了。

网友A:
钻个眼,上个差不多大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个眼,上个差不多大的螺丝

支架没多少厚度

网友B:
可以钻孔攻丝,拧入2颗小螺钉,再用AB胶包在螺钉外塑形,
另外现在有那所谓的低温万能焊丝,钢、铝、铜、不锈钢都能焊,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钻孔攻丝,拧入2颗小螺钉,再用AB胶包在螺钉外塑形,
另外现在有那所谓的低温万能焊丝,钢、铝、铜、不 ...

没有焊机,短视频上经常刷到的能打磨的卡*特的铸工胶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中心都打眼,孔内胶上个金属销

网友:
打眼攻螺丝,用电焊补上。

网友:
你这什么车?
有动手能力的,想省钱的,去4S保养时到废品堆找外壳坏的自己换这个轴心。
没动手能力的,花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