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天长吕航48v-12转换器改输出电压

楼主(2021-09-23):
拆开一只安徽天长市吕航产的48v-12v转换器,电路非常简单,都没有保险丝,内部有自动保险功能。采用的是u322电源控制芯片,2.3脚悬空,默认输出12.5v,空载实测12.9v。网上未查到资料,对照u321芯片,电路差不多到,参照其取样电阻测试,可调输出电压。两只取样电阻为27k和5.1k,5.1电阻为2k可变电阻和3.1k固定电阻串联。最低输出电压=1.8(1+27k/(2k+3.1k))=11.3v.,2k为可调电阻,输出可调范围为11.3v-21v,实际测量最低11.4v,最高17.7v,再调上不去了。
   我的用途在:本人采用的48v和12v双回路离线太阳能发电系统,通过电压控制,从太阳能48v锂电池向12v锂电池充电用,要调高转换器的输出电压,经太阳能控制器向12v锂电池充电。

网友A:
这玩意不如买个恒流恒压的板子,

网友B:
这东西效率不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如买个恒流恒压的板子,

转换器将接太阳能控制器,太阳能控制器有恒流恒压功能,买恒流恒压的板子多此一举,目前市场还找不到电压、功率符合要求的48v转12.6v的恒流恒压的充电模块。一只电动车转换器虽然便宜8.5元,但电流达到10a,不会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效率不高吧

待机功耗小于50mw。

网友(2024-01-06):
楼主技术高手,学习了,感谢提供分享!

网友:
非隔离的电源,管子击穿就直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