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定时开关并求助一下维修

楼主(2021-09-23):
家里的定时开关突然坏了,拆开后发现一个电容爆了,是猪容降压的电容,找了一个同容量的换上,试一下不能用,量了一下,猪容降压到整流那里只有8v,如果断开整流量了有220v,请问这个要查那里?谢谢了!
…………………………………………………………………………

最后充电那个稳压二极管(不知原来是多少的,估计是2.2v)换成了18v的,通电量了一下,二极管两边是1.88v,那二个12v的串联二极管直接换成了18v一个,量了两边是24.8v(不知怎么回事),现在用了二天目前很正常的,就是发热很利害,继电器无论合不合都发热,但同时在用的一个品益牌的定时插座却不怎么发热,很奇怪,按理二个的电路板差不多的啊?

网友A:
正常要24V左右。8V偏低了。测量一下ZD1.ZD2.ZD3零件。

网友:
整流桥后有短路,负载过大

网友B:
第一,换上去的电容容量不能太小。第二,负载有短路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要24V左右。8V偏低了。测量一下ZD1.ZD2.ZD3零件。

请问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形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形号?

ZD2.ZD3先测量一下有没有问题。型号看不出来电路看估计是两个12V稳压管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换上去的电容容量不能太小。第二,负载有短路情况。

ZD拆了时不小心拆坏了——ZD1ZD2拆后量了一下坏了,家里没有24V的,打到三个18V的换——试了一下,好像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要24V左右。8V偏低了。测量一下ZD1.ZD2.ZD3零件。

ZD1拆了时不小心拆坏了——ZD3ZD2拆后量了一下坏了,家里没有24V的,打到三个18V的换——试了一下,好像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ZD1拆了时不小心拆坏了——ZD3ZD2拆后量了一下坏了,家里没有24V的,打到三个18V的换——试了一下,好像 ...

18V哇!继电器可能会烧了。没有12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ZD1拆了时不小心拆坏了——ZD3ZD2拆后量了一下坏了,家里没有24V的,打到三个18V的换——试了一下,好像 ...

18V哇!继电器可能会烧了。没有12V吗?ZD1应该是5V不是12V跟ZD2.ZD3不一样。

网友C:
这种常年插着的东西,阻容降压就是找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哇!继电器可能会烧了。没有12V吗?ZD1应该是5V不是12V跟ZD2.ZD3不一样。

家里没有5v和12v的二极管zd1能不能用79L05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没有5v和12v的二极管zd1能不能用79L05代换?

我去,这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常年插着的东西,阻容降压就是找死。

你是没有遇上质量好的阻容原件,我的也是阻容的用了3年了,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
阻容的设计合理还是可以,但肯定不如变压器的耐用……

楼主:
最后充电那个稳压二极管(不知原来是多少的,估计是2.2v)换成了18v的,通电量了一下,二极管两边是1.88v,那二个12v的串联二极管直接换成了18v一个,量了两边是24.8v(不知怎么回事),现在用了二天目前很正常的,就是发热很利害,继电器无论合不合都发热,但同时在用的一个品益牌的定时插座却不怎么发热(无论继电器合不合),很奇怪,按理二个的电路板差不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