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插三相电A相,主机插三相电B相,电脑会烧掉吗?

楼主(2021-09-23):
假设 如果屋里有3相电。因为各种原因吧,显示器插的是A相和零线组成的220V电,主机插的是B相和零线组成的220V电。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烧电脑主机的主板??

网友:
如果零线断了

网友:
零线断了烧显示器的概率大些

楼主:
这个电脑的零线肯定没断。

但是以前一哥们的打字复印店,曾经因为 是洋垃圾打印机用的110V电(通过自耦变压器),电脑(220V)外壳接地。烧过电脑主板。这次另一朋友新买的显示器,插电脑上,几分钟电脑就烧了,跟我打听,我是没遇到过。我是觉得只有 两个设备没在一相上才有可能烧,但又不确定。在这里问问大家吧

网友:
接地不良会有共模问题,表现是显示器有干扰,扬声器有工频杂音等问题。
即便接地良好,扬声器里的工频杂音也很难消除。

网友:
不会烧,信号线是经电脑电源隔离的,只有地线直接相通。相线、零线、地之间只有XY电容相连,它们的耐压对380伏估计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脑的零线肯定没断。

但是以前一哥们的打字复印店,曾经因为 是洋垃圾打印机用的110V电(通过自耦 ...

这是显示器,主机共用零线的问题,应不存在共零,共地是肯定的,应不会烧。

不放心的话,可以拿表笔实测俩插头相、零、是否连通,通则必烧,

接地是通的,

网友:
这种假设不存在,正经电工都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示器,主机共用零线的问题,应不存在共零,共地是肯定的,应不会烧。

不放心的话,可以拿表笔实测 ...

问题古怪,屋里有3相电?
配电是单相入户好吧,那怕在工厂,同一插板不可能380,除非三相四线供电那个零线断了,全部380全烧。

网友:
建议加个保护。不然零线断了,直接380进去直接就炸了!

网友B:
民用电都是单相入户的呀!除非你的位置比较特殊,你和你的邻居用的是不同相的电,你还从他们家拖了一个接线板过来。

网友:
这么不放心,插一个插板好了,省得A还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古怪,屋里有3相电?
配电是单相入户好吧,那怕在工厂,同一插板不可能380,除非三相四线供电那个零 ...

是的,因为是个7百多平的超市,有3相电。因为没到现场去,就怕当时是 显示器 和 电脑主机 没有用一个插排供电,而这两个插排还不是一相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民用电都是单相入户的呀!除非你的位置比较特殊,你和你的邻居用的是不同相的电,你还从他们家拖了一个接线 ...

不是民用电,是个超市,有3相电。。。。。

网友C:
谁说明用电都是单相入户的,农村现在可以申请3相电表,做成每个层一项供电,楼顶直接三项供电给电梯,我家隔壁的就是这样,拆旧重建6层自建房带电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是个7百多平的超市,有3相电。因为没到现场去,就怕当时是 显示器 和 电脑主机 没有用一个插排 ...

超市是有动力电,为了三相平衡,各相都会使用,但是,应分区明显,两相靠得如此近,是很危险的哦。

说两个设备不共零,真的没人敢包。

网友:
要断AB两组的共用零线感觉极低概率,最多是A或B组的零线单独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市是有动力电,为了三相平衡,各相都会使用,但是,应分区明显,两相靠得如此近,是很危险的哦。

说两 ...

这个问题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同一小区,如两栋楼相距很近,业主间能否借电使用呢?

答案是肯定不行,可能不同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明用电都是单相入户的,农村现在可以申请3相电表,做成每个层一项供电,楼顶直接三项供电给电梯 ...

牛!
我老家用电免费,比你更牛!

网友:
只要变压器端不缺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