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磷酸铁锂容量测试问题

楼主(2021-09-23):
各位大神,60v18a铁锂容量测试,负载放电电流(恒流)设多少比较合适,测试出来更接近实际容量呢?

网友:
按照电芯额定放电电流。

网友A:
一般的测试程序,充满电后,放置2小时,0.5c放电,计算容量
所谓0.5c,也叫2小时率,就是两个小时放完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测试程序,充满电后,放置2小时,0.5c放电,计算容量
所谓0.5c,也叫2小时率,就是两个小时放完的意 ...

对了!
不够的,就是容量不足了。
多出来的,算你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不够的,就是容量不足了。
多出来的,算你赚的

得补钱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