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EZ7421改304锁套,...

楼主(2021-09-23):
原厂锁套经常手摸容易生锈,而且不跟手,改一个

网友:
赞,玩出新花样了。

网友A:
只防外边没啥用,真要生锈里面的弹簧和顶珠一样会生锈

不过有工具就搞一搞,黑色换成银白色也挺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防外边没啥用,真要生锈里面的弹簧和顶珠一样会生锈

不过有工具就搞一搞,黑色换成银白色也挺好看 ...

里面有油好很多,时间长了滴几滴WD40就好了!锁套经常摸,手上有汗很容易就锈了,我的牧田就生锈的很厉害了

网友B:
请问下,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在哪买的?

没得卖啊,自己做的

网友C:
求购一个

网友D:
车316的好 304还是会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316的好 304还是会锈的

你少了个L,316L才好,用316L你这是要天天吹海风还是常年泡海水啊?兄弟,30408够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购一个

算了下加材料120一个!来一个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里面有油好很多,时间长了滴几滴WD40就好了!锁套经常摸,手上有汗很容易就锈了,我的牧田就生锈的很厉害 ...

在恶劣环境下,例如湿度大于60%环境,使用超过5年,这个原厂锁套才会有可能生锈。

其二,这玩意没必要花心思去车一个,时间一长内部磨损严重,原装材质很不错。

7421相较7410在这儿作了小改动,就是为了降低磨损,卡簧下的垫片、弹簧下的垫片都改善了平面弧度。

最后,偷偷告诉你,直接找个EY7410/7411拆一个吧,上面的锁套是磨砂银质面,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恶劣环境下,例如湿度大于60%环境,使用超过5年,这个原厂锁套才会有可能生锈。

其二,这玩意没必要花 ...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恶劣环境下,例如湿度大于60%环境,使用超过5年,这个原厂锁套才会有可能生锈。

其二,这玩意没必要花 ...

7421的锁套和轴心同心度很差,原因有两个第一:轴心装配时有些扭转,第二:C卡下面的弹簧顶片的内径和外径与轴心外园及锁套内孔配合间隙太大,所以锁套可以径向的摆动,导致同心度很差!而且锁套回弹后不像牧田那样是直接贴平面,而是轴心上有一段台阶,锁套会弹后顶的是锁套内的锥面,所以回弹后不会在同一位置,所以强迫症必须改。至于磨损,你多虑了,除了拔插刀头有点小小滑动摩擦,锁套是和轴心同时运转,哪来的磨损?还有304材质本来就比高碳钢硬度低!另外弹簧下面没垫片吧?您记错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