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要把角阀接到外丝管头上,需要一个管箍,用电烙铁焊了一个

楼主(2021-09-23):
要把角阀接到外丝管头上,需要一个管箍,正要去卖店却瞥见万宝箱里一对从破软管上剪下的螺帽,就转而烧上电烙铁D了一个铜管箍,蛮好!

网友:
这个强度要测试一下才能安心。

网友:
大烙铁真霸气哈哈

网友:
不受力基本没问题,受力大了会开焊

网友:
这个没有强度的,小心漏水。

网友:
经过夏天和冬天,他会自己开。要用铜焊。

网友:
当内丝直接用,有点危险,铜和锡在一起先烂谁

网友:
这个没用,要不了多久就会脱焊,改电焊或者铜焊才行

网友:
我担心时间长了会漏,脱焊,家里没人就完了。买个内丝对接放心

网友:
外橼也要上锡才好

网友:
不带压力,偶尔使用无所谓,带着压力放着,怕是不放心,万一哪天突然出问题,跑水咋办!

网友A:
这烙铁功率够大的,这样应急用还行,长期用还是管箍

网友:
你的心可真大,敢这样玩,在下佩服。告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烙铁功率够大的,这样应急用还行,长期用还是管箍

这烙铁150w,20w焊不动焊大焊盘时偶尔用一下,还有500w的烧起来很久才热基本用不到。

楼主:
看到大家都担心锡焊口会崩溃,好在这是临时用在阀后出水延长管上,不承受压力,遵守大家规劝不会把它用在漏水风险地方。
谢谢诸位关注。

网友:
这个没有强度的,

网友:
150w电烙铁原来有4 5把呢,搬家几次后弄丢了,你这直头的少见。

能焊的很好,主要是锡较软,强度不够,如能加大焊接面,一样可以。

网友:
这个用不锈钢螺丝来焊

网友:
我想想用氧气焊不知乍样?很久没有动手了

网友:
折腾吧,很不稳当的,不怕  水淹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