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6V5W太阳能板直接给锂离子电池充电可以吗?

楼主(2021-09-23):
闲鱼买了别人的10块,标称6V5W太阳能板,想不用任何控制部分,直接给锂离子电池充电,农村室外的棚子里晚上照明。

倒不怕过充,电池容量保证是充不满的。接LED板照明,估计到早晨也就放完了。过放控制电池上自带。
关键想的是:单节电压够吗?能否充电?我原来用过都是3.5V左右,两块串联,现在这个单块行吗?
为了防止回放,是不是必须接整流二极管?

网友A:
1元包邮的4056充电板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元包邮的4056充电板不香吗

效率不高,损失功率大。

网友:
串硝基特二极管,

楼主:
串硝基特二极管与普通整流二极管有什么不同?没用过,手头也没有,手头有大量普通整流二极管,多为1N4007等,这个行不行?

网友B:
上TP5100充电保护板,这个比4056耐压高一点

网友:
最可靠的方案就是加个锂电池充电模块。

网友C:
用4056和直接串肖特基是一样的 电池有保护板直接肖特基简单了事  我的是直接肖特基  太阳能本来电流就小  是个内阻很大的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056和直接串肖特基是一样的 电池有保护板直接肖特基简单了事  我的是直接肖特基  太阳能本来电流就小   ...

谢谢,本来就是功率很小的太阳能板,我主要是觉得整流二极管可能压降大一些。手头没有肖特基,凑合一下就好了

网友:
10块5瓦那就是50瓦了,并联别串联,看你带多大功率的灯,也得看你充多大电池,50瓦按0.5算还25瓦你觉得功率还小么,如果单独一控一的就二极管降压充电池,三极管控制灯就行了,网上有图可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TP5100充电保护板,这个比4056耐压高一点

朋友有比较靠谱的淘宝店家推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元包邮的4056充电板不香吗

我就是用这个充电保护板充聚合物电池,还反接了一个稳压二极管4733避免太阳能板电压过高,但是光照强烈的时候还是会高压自动截止,不晓得为啥。充电效果不是太好,只能充到4V,用5V开关电源能充到4.2V的。

网友(2022-07-04):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用这个充电保护板充聚合物电池,还反接了一个稳压二极管4733避免太阳能板电压过高,但是光照强烈的 ...

4056需要比较大压差才能工作, 用TP5100

网友:
4056需要比较大压差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