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nec洋垃圾笔记本光驱位硬盘及BIOS问题

楼主(2021-09-23):
之前咨询过其他问题,一个Msata接口空着,硬盘位装120G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机械硬盘500g装在光驱位。
(1)进入bios只看到固态硬盘(SATA part 4),没有看到机械硬盘,part5和part2空着,也不知道part1,3在哪儿?  但在BOOT选项中,只看到500G的机械硬盘,看不到固态,也不好设置固态硬盘启动!
(2)现在机械硬盘没有装系统,BOOT选项只能设置机械硬盘启动,可开机正常进入固态硬盘的系统;又试换了一块有系统的硬盘装在光驱位,开机只能进入机械硬盘的系统(BOOT选项不好设置固态硬盘启动),这是啥缘故?
上图:

楼主:
之前的图片:

网友A:
WIN系统里是否能看到两个硬盘?

网友B:
绕得一头雾水,你是要主硬盘位的固态硬盘做开机启动?
有些msata位不支持硬盘,
有些光驱位的速度达不到SATA3的速度不建议做主系统硬盘
装上全部硬盘重做系统,选择系统安装到你要做系统启动的盘盘位,不能显示的或找不到的应该就是不支持

网友:
可能开机顺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系统里是否能看到两个硬盘?

能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得一头雾水,你是要主硬盘位的固态硬盘做开机启动?
有些msata位不支持硬盘,
有些光驱位的速度达不到SAT ...

     现在就是主硬盘位的固态硬盘作为开机启动,因为不是我自己做的系统,买回来就是,也附带一个机械硬盘,开机也直接进入固态硬盘的系统,当时我也没有进BIOS看硬盘信息!
     自己原来用的笔记本的机械硬盘(有系统)里面有数据,就想换掉这台机器的机械硬盘,但换上去之后开机都是进入机械硬盘的系统。才想到BIOS,进入后,主界面看到120G固态硬盘,没有看到机械硬盘,BOOT看到机械硬盘,看不到固态硬盘启动选项!换回原来没有系统的机械硬盘,开机就从固态启动了,到bios中看boot选项中仍然没有固态硬盘的启动项!
     不知道我这描述是不是能看明白!是不是bios的某项要设置?

网友:
应该是BIOS里面锁死了启动顺序的。前面在一个联想笔记本遇到过,MSATA硬盘就是无法设置启动,除非不装机械盘。这个MSATA位估计原来是给讯盘用的。

网友A:
启动顺序也对是固态硬盘启动,WIN系统里也能看到硬盘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就是正常使用,楼主就没必要非要搞明白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顺序也对是固态硬盘启动,WIN系统里也能看到硬盘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就是正常使用,楼主就没必要非要 ...

现在只能只留下固态硬盘在硬盘位装系统,装好后把不带系统的机械硬盘装在光驱位,不能带系统!!!!

网友C:
把引导模式从legacy改为EFI和legacy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引导模式从legacy改为EFI和legacy试试

已经试过,无变化

网友:
一般主板 有msata的都可以从msata作为系统盘启动。
我的联想e430c就是这样的 本来买来只有机械硬盘,慢的一塌
后来网上买了 建兴的 128g的msata。

网友(2021-10-25):
取消机械硬盘分区的激活状态,或者用魔方之类的软件设置多系统开机选项和优先级

网友:
日系很多都这样,bios那被限制了,

网友(2023-05-01):
这台机器做工扎实,速度快,启动顺序确实不能改。

网友:
能否问下这台笔记本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固态硬盘有多种协议,SATA、ahci、pcie。有时候看不到或者看得到不能做系统盘引导,需要刷bios。看看官方有没有最新BIOS支持msata引导,或者网上大神修改的,刷机有风险,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