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联想T410S笔记本电池,顺便求问一下电压

楼主(2021-09-23):
我的联想T410S笔记本,使用时突然闻到一股糊味,然后掉电且无法开机,经检测电源是好的,电池无输出,去掉电池后仍然不能开机。以为主板坏了,
拆机检查主板,拔下COMS电池,未见明显损坏的零件,原样复原后,又可以启动了,使用一切正常。能检测到电池,但是无法充电,同时电池灯快速闪烁
。应该是电池损坏了。拆之。T410S的保护板是BQ29330+8030,开关管是2只NMOS管,电芯是6块三洋103450锂电池。经检测,电芯电量充足,NMOS管良好
,四脚保险熔断,这个保险有点讨厌属于自毁式保险,熔断后保护板锁死,我闻到的糊味应该就是这个保险熔断时发出的气味。直接跳开保险和NMOS使电
池直接输出,接上电脑仍然不充电。
前几日看到有网友通过CP2112来解锁BQ29330+8030保护板,也准备买入一块CP2112来试试。现在唯一不能确认的就是主板的充电电路是否正常。现在我
的主板的电池接口上测不到充电电压,以前正常的时候也没注意,这个充电电压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是否有输出。在此问问有没有哪位网友还在使用这个
联想T410S笔记本电脑,能否帮我测一下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接口上是否有电压输出?笔记本上电池接口的正负电压我已标注在图上,哪位网友帮我测测
,不胜感谢!

网友:
电池锁死了,所以测不到电压。

网友A:
主板不接电池,充电接口正极无电压是正常的,但是I2C_DATA_BT0
I2C_CLK_BT0这两个数据脚和M_TEMP这个电池检测脚有3.3V电压

网友:
你是画了个佩琪么?

网友:
这种三洋103450锂电池现在不多见了。

网友:
万能的TB弄一块直接替换得了。我的只能坚持20分钟了,就当一个UPS

网友:
通常接通适配器时有几伏电压的---不过你这个联想T410S没太留意。

网友:
板子锁死基本无解,直接换新电池!解锁的成本太高,如果电池旧了更没必要。

楼主:
我这个电池的性能还可以,满电办公可以用二个多小时,所以才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不接电池,充电接口正极无电压是正常的,但是I2C_DATA_BT0
I2C_CLK_BT0这两个数据脚和M_TEMP这个电池检 ...

谢谢!是的,数据脚对地都有3.3V电压,我对着电路图跟踪了一下保险和各个MOS都正常。

网友B(2022-06-20):
ThinkPad电池解锁很简单。SANYO用的bq29330+8030甚至连开壳都不用就可以解锁。LGC的Renesas方案稍微麻烦点,要开壳,开壳以后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inkPad电池解锁很简单。SANYO用的bq29330+8030甚至连开壳都不用就可以解锁。LGC的Renesas方案稍微麻烦点 ...

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2022-10-25):
我也想知道怎样解锁,如果需要专用工具,就不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