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拆个十几块钱的陶艺模型热风枪SY300W

楼主(2021-09-23):
陶艺模型热风枪,看起来很小巧,300W功率,某宝价格十几块钱,不贵

尾部吸风口,十字螺丝

出风口有塑料保护罩,防止烫伤,螺丝固定,金属支架立起来

拆掉螺丝,一颗小电机鼓风

一颗单档开关,扇叶风力一般

发热丝组跟电吹风一样,一路加热,一路分压给电机

感觉寿命不会很长

风嘴是金属帽

缝隙比较大,目测能塞进去热电偶探头,加上风扇独立供电,
应该能改造成恒温风枪手柄,至于高温拆焊,还是不要了。

实测这货吹芯片是吹不下来的,吹热缩管比电吹风强百倍哈哈,定位不同

网友A:
吹头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头发试试?

来来来,Tony老师免费给吹头发了,头皮都能烫熟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来来,Tony老师免费给吹头发了,头皮都能烫熟了哈哈哈

好吧,那就让托尼老师吹猪毛吧!

网友B:
这货只适合吹热缩管,本来想改成锂电接威克士电池的,换成24v发热丝外壳直接烤化了……

网友C:
不错 吹热缩管正合适

网友D:
肉片,孜然,辣椒面搞起来

网友:
这价位还不错

网友E:
这货用来拆手机的不干胶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肉片,孜然,辣椒面搞起来

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吹热缩管正合适

反正达不到化锡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货用来拆手机的不干胶应该不错

可以试试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只适合吹热缩管,本来想改成锂电接威克士电池的,换成24v发热丝外壳直接烤化了…… ...

外壳毕竟不是铁。。。。。

网友F:
这种用于拆焊不行,主要是塑料全包外壳,想提高温度可以把嘴子改小,但是加热丝内置被塑料外壳包裹就注定了不能这样改了,买那种塑料风枪全金属外壳的可以吹芯片,要么就是加热管必须外置的简易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用于拆焊不行,主要是塑料全包外壳,想提高温度可以把嘴子改小,但是加热丝内置被塑料外壳包裹就注定了 ...

谢谢专家捧场,
是的,塑料壳硬伤,不能再提高温度了。手里有那种金属筒身的工业热风筒,能拆芯片,但是也只能是拆,焊接还得用专业热风枪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专家捧场,
是的,塑料壳硬伤,不能再提高温度了。手里有那种金属筒身的工业热风筒,能拆芯片,但是 ...

工业大风筒加个可控硅简易调温就可以了,其实用不着精确恒温,能大概调温就可以了,热风吹到芯片上被pcb散热吸收,实际温度也不是完全被出风温度左右的,如果不是拆主板的那种带探头反馈的拆焊台,拆焊芯片的温度实际上都是靠经验和观察决定的,不恒温的简易热风枪和恒温的使用起来并没有太大区别,早年用一把几十块的简易塑料风枪照样修了几年的手机bp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肉片,孜然,辣椒面搞起来

拿这个烧炭效果巨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工业大风筒加个可控硅简易调温就可以了,其实用不着精确恒温,能大概调温就可以了,热风吹到芯片上被pcb ...

那时候球球修的手机莫非是砖头大哥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时候球球修的手机莫非是砖头大哥大?

嘿嘿当然有大哥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业大风筒加个可控硅简易调温就可以了,其实用不着精确恒温,能大概调温就可以了,热风吹到芯片上被pcb ...

技术就是好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