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罗马仕无线充电宝(ROMOSS WSL10)

楼主(2021-09-23):
正常使用的玩意,手欠想加几块磁铁,拆了,等磁铁到货中

规格,应该很清楚了吧

打开,全是卡扣

电路板

芯片部分放大,看的更清楚

输入输出接口

开机按钮

电量指示

电芯,两块并联,没有保护板

网友A:
好拆吗?能无损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拆吗?能无损拆吗?

大力出奇迹呗。无损是不可能了,最后只能用指甲做个整容。

网友:
英集芯方案比较常见,我买过英集芯QC3免焊接充电宝套件。无线充电最好配单面磁钢,比普通磁钢多铁壳屏蔽结构,减小无线充电损耗影响。

网友(2023-02-17):
拍的这么清晰,请问是什么相机拍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