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垃圾nec bios设置迷惑!

楼主(2021-09-23):
       发在笔电区,关注的人少,这边再说下,之前发过咨询贴,nec i5 4300m洋垃圾笔记本!看中有msata,还有个硬盘位就是双硬盘了!买回来时卖家MSATA位空着,一块固态120G装在硬盘位做系统盘;一块500G的机械硬盘装在光驱位存储数据!开机10多秒,一切使用正常!
         但自己原来用的那台笔记本的机械硬盘(有系统)里面有数据,就想换掉这台机器的机械硬盘,但换上去之后开机都是进入机械硬盘的系统。才想到BIOS,进入后,主界面看到120G固态硬盘,没有看到机械硬盘,BOOT选项中只看到机械硬盘,看不到固态硬盘启动选项!自己很迷惑!boot中不好设置硬盘位的固态硬盘启动,又是如何装的系统?
         换回原来没有系统的机械硬盘,开机就进入固态的系统了,但在bios中看boot选项中仍然没有固态硬盘的启动项!
        不知道我这描述是不是能看明白!是不是bios的某项要设置?现在发帖的就是换回原来机械硬盘的系统,先上图看下之前的BIOS:
(1)商家的图片:

(2)机械硬盘装上,但bios主页中只看到120G固态,这么多SATA接口?part2,5上面写的none,难道还有PART1,3,最多还有个mSATA吧!

(3)很神奇的是此时(注意装着固态和光驱位机械的)到BOOT选项中只看到机械硬盘,看不到固态硬盘选项(难道要卸掉机械硬盘才能设置固态启动,等下试试看):

(4)其他两个选项不太懂:

楼主:
刚刚特地重启进入BIOS看了下,还是这样,主界面只看到固态硬盘,boot选项中只看到机械硬盘!等下关机拔掉机械硬盘试下!

楼主:
特地拔掉光驱位硬盘,看图片:

网友:
多的可能是扩展坞上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特地拔掉光驱位硬盘,看图片:

这下子,bios主页面没有变化,BOOT突然看到固态硬盘启动项了!
真的奇怪了,光驱位装了机械,如果硬盘位同时装了固态,则BIOS主页看不到机械,但此时BOOT选项只有机械硬盘。如果机械硬盘没有系统,开机就进入固态硬盘的选项,如果机械硬盘有系统,开始只能进入机械硬盘的系统!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 光驱位 硬盘 架子 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A:
光驱位硬盘和硬盘位硬盘都被识别为HDD,要进入HDD选项选择哪个硬盘在启动时被识别。

网友:
若是想用机械盘可以把机械盘系统区格掉先用着,后面慢慢研究BIOS。~

网友:
不启动的盘全部做拓展分区就好了不要做主分区

网友:
以前碰到过傻多戴的BIOS,HDD合并列到一个启动项,单独有个选项设置所有HDD里哪个引导。

网友:
不启动的盘先拆掉

网友B:
不太可能……一般情况就是HDD+硬盘名那一项是可以再次进入,选择具体哪个硬盘排第一,你没有动它,就是无系统机械→固态,你换上的硬盘由于某种原因顶置在列表最上,按有系统机械→固态的顺序,就启动机械的系统了。也就是说7楼是正解

如果里面确实还有缺硬盘,一般就是其他地方可以屏蔽某设备用于启动,最忌讳不逛遍就说没有,就这几个图看来,最有可能在Advanced→Device Configuration里面,本帖这个问题看来还是属于上面一种情况,因为固态显然没有被屏蔽

主页的Sata端口是本来设计就显示不全,一般不会变化

硬盘分区的和这个问题无关,Legacy启动不会在BIOS里面体现盘上的系统,当然你把系统废了自然会进入下一个硬盘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驱位硬盘和硬盘位硬盘都被识别为HDD,要进入HDD选项选择哪个硬盘在启动时被识别。 ...

同时安装硬盘位硬盘盒光驱位硬盘,BOOT中HDD只显示光驱位的,按回车进不去,没有选择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可能……一般情况就是HDD+硬盘名那一项是可以再次进入,选择具体哪个硬盘排第一,你没有动它,就是无系 ...

HDD+硬盘名那一项不可以进入,如果可以进入选择那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时安装硬盘位硬盘盒光驱位硬盘,BOOT中HDD只显示光驱位的,按回车进不去,没有选择项 ...

硬盘位的系统是UEFI模式的吗?改boot mod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可能……一般情况就是HDD+硬盘名那一项是可以再次进入,选择具体哪个硬盘排第一,你没有动它,就是无系 ...

Advanced→Device Configuration这个选项进去后没有什么可以变动的,我就没有拍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位的系统是UEFI模式的吗?改boot mode试试?

老笔记本,不支持UEFI模式的,是legacy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HDD+硬盘名那一项不可以进入,如果可以进入选择那就不是问题了

整个boot priority order的顺序是否可以调整,比如把SSD移到最上面,或者去掉network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DD+硬盘名那一项不可以进入,如果可以进入选择那就不是问题了

你先把光标移动到那上面,然后观察下方有提示什么按键可以怎么调,有可能不是进去调,而是要按翻页键调整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boot priority order的顺序是否可以调整,比如把SSD移到最上面,或者去掉network啥的? ...

可以调整,上下调整,我来录制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