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电压变低

楼主(2021-09-23):
最近电压变低,供电时间长就好了,只有8v 时间长供电1小时吧就变12v,拆开一看电容鼓包了,换了应该会好吧?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像是台达的玩意

网友:
通常像你这种情况,换过滤波电容后就会好的。换同规格或耐压值略高的电解电容。

网友:
有输出,换了电容就好,没有输出就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B:
看下是不是还有个小电容也得换。

网友:
电容鼓包容量降低,带负载能力变差,必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还有个小电容也得换。

就看见的三个电容鼓包

网友:
这个一般是 低压端 电容有问题。以前CRT电视时也试过,也有 刚开始可以,不久就不行的,那可能是 高压 高功率的 不行了。

网友:
花两三元包邮买固态电容一劳永逸参数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像是台达的玩意

标签上写着GⅤE,应该不是台达的,就是不知道和DⅤE有关系不?

网友:
换了应该会好吧
去了吧。就好这毛病特别合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朋友,基本↑%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签上写着GⅤE,应该不是台达的,就是不知道和DⅤE有关系不?

他不看铭牌你也不看铭牌?铭牌最底下不是有厂家名字吗?

网友D:
修过一台DVD
电源板输出端电容鼓包,导致供电不稳定,电压偏低,开机一段时间后才能恢复正常。
更换电容后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过一台DVD
电源板输出端电容鼓包,导致供电不稳定,电压偏低,开机一段时间后才能恢复正常。
更换电容后 ...

对问题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