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你们的感应灯静态电流是多少?

楼主(2021-09-23):
自己做人体感应灯,18650供电,对静态功耗有点敏感,毕竟谁也不想3~5天就充一次电。
问一下有人体感应灯的坛友,你们测过静态电流没有,一般是多少?
这是我测试的,22ua左右。还有一颗电压检测IC没焊上去,那个得加2~6ua,总计得有近30ua,有点高。

另外一个问题,感觉它反应速度比较低。多次测试,挥手后开灯时间在1.5秒左右。修改其他参数也基本没有改进。

网友A:
算低了 30UA 2000MAH 18650电池足够待机1年了

网友B:
你可以弄四节电池,待机太大提高储能水品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弄四节电池,待机太大提高储能水品呗!!!

要不直接接充电宝?我有一个一万毫安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低了 30UA 2000MAH 18650电池足够待机1年了

我就想知道一般水平的待机功耗是多少。能省一点电就省一点吧。

网友C:
这个与电路里面的3.3V稳压器有关,如果是HT7133类的,静态电流比较小,如果是其他类的,可能会比较大,但你的这个数量级确实是很小的。

网友D:
旧手机电池,用好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旧手机电池,用好几个月

这主意不错,我有好几块旧手机电池。
但是只有以前的可拆换的电池比较好用,它只有两三个触点,现在卡扣式的不好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与电路里面的3.3V稳压器有关,如果是HT7133类的,静态电流比较小,如果是其他类的,可能会比较大,但你 ...

现在用的7833,比7133输出电流大得多,待机电流也很小。

网友E:
分享下电路看看,我也在做。

网友F:
我没感应台灯,我怎么知道

网友G:
我觉得这点电流不用改,用18650电池,充电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享下电路看看,我也在做。

我打了四次版,目前板子上已堆了五六十个元件,有些问题还没搞定,所以暂时不献丑了。建议你用感应灯关键词搜搜论坛里面的文章,坛友的有些东西很不错,我也受了他们不少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没感应台灯,我怎么知道

买一个来拆,或者自己也搞几个来用,家人朋友都可以用,折腾折腾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这点电流不用改,用18650电池,充电很方便。

因为手边没有这类成品,功率消耗也就没有参照,网上能够搜索到的相关信息也有限。如果能够做到足够低,当然最好不过。目前看来,可以不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了四次版,目前板子上已堆了五六十个元件,有些问题还没搞定,所以暂时不献丑了。建议你用感应灯关键 ...

你搞的有点复杂,还是选择集成芯片,外部电路少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打了四次版,目前板子上已堆了五六十个元件,有些问题还没搞定,所以暂时不献丑了。建议你用感应灯关键 ...

家里有几个成品电路,就是主芯片不是磨字了,就是定制的没找到市售的。随便玩玩,也别太追求极致,毕竟不是做产品开发定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有几个成品电路,就是主芯片不是磨字了,就是定制的没找到市售的。随便玩玩,也别太追求极致,毕竟不 ...

我也在找芯片。现在某宝上几块包邮的感应灯所用的芯片,集成度真高,充放电带电池保护带光敏和红外感应带延时调节,外围仅需几个零件,让人感叹。我也是昨天搜论坛才发现的。早点发现我可能不动手自己做了。现在开头了,好歹也得把它做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找芯片。现在某宝上几块包邮的感应灯所用的芯片,集成度真高,充放电带电池保护带光敏和红外感应带 ...

发出来看看?让我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出来看看?让我少走弯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4223-1-1.html

标题:白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