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搞到一个新玩意儿,亿觅智能灭蚊灯拆解EMIE MMS03

楼主(2021-09-23):
先拆然后再查线路

楼主:
没编号,只能一起发了

楼主:
好像还有3张图没发,

网友:
用rmb测试一下一圈的灯是不是紫外线灯,紫外线灯还有点诱蚊作业,如果是普通的蓝光led就是辣鸡了

网友:
看颜色  是395NM     不值钱
应该配合365的   一起效果会好些

网友:
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被光照的地方白色的都发黄了!

网友:
这个灭蚊灯9元9包邮吧,做工不怎么好了。

网友:
请问抓蚊子有效果没?

网友:
像是验钞灯吸引蚊子,然后吸入过滤网,风扇吸力要足够强才能避免蚊子跑出,最好有升压器和电蚊拍网板。

楼主:
对电路进行测试

楼主:
两个接键,其一,灭蚊灯开关,并有指示灯亮;其二,有三档:第一档灭蚊灯;第二档夜光强光;第三档夜光弱光。中间除一个指示灯外,还有一光敏二极管

楼主:
夜间较果及一晚上成果

楼主:
这是两晚一天的成果,大蚊子

网友:
效果可以啊,我当时买了一个,没啥效果

楼主:
灭蚊灯下被蚊子咬了一口

楼主:
死的是那种不咬人的蚊子吧

网友:
我买了一个类似的,一个蚊子都没有抓到过。

网友:
抓到的蚊子是厕所里面的那种,完全不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