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得运营商盒子讯飞语音遥控语音功能都被封杀了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1-09-23):
刷机得运营商盒子讯飞语音遥控语音功能都被封杀了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刷的固件有语音遥控功能没?一切取决于固件。

网友B:
更新新版本的软件就行了,如果更新不了只能重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的固件有语音遥控功能没?一切取决于固件。

固件带语音以前都用的好好的   只是查资料显示讯飞封掉了语音端口     语音遥控提示请购买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新版本的软件就行了,如果更新不了只能重新刷

还没见哪个大神出新版版本   咪咕mgv2000的盒子     重刷也不行     讯飞遥控器源头封了除非大神找到新的方法

楼主:
图片就是附件

楼主:
试过好多都不奏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带语音以前都用的好好的   只是查资料显示讯飞封掉了语音端口     语音遥控提示请购买正版 ...

那么你的盒子是CM211-2,可以替换recovery文件,rec文件替换成功后直接选择原生系统设置的系统升级进行USB升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的盒子是CM211-2,可以替换recovery文件,rec文件替换成功后直接选择原生系统设置的系统升级进行US ...

mgv2000的盒子  具体点大师   我是小白只会刷现成的固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见哪个大神出新版版本   咪咕mgv2000的盒子     重刷也不行     讯飞遥控器源头封了除非大神找到新的 ...

你的那个讯飞软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个讯飞软件叫什么名字?

固件自带的  链接蓝牙语音  就能用   我具体也没看是啥软件

网友:
能有一个多月不能用了。

网友C:
刷黑马包应该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黑马包应该行,,,,

大师给个包吧mgv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