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如何不掀开盖子开机

楼主(2021-09-23):
上班想摸鱼,显示器有两个接口,一个接工作电脑,自己有个笔记本放在下面,用显示器输入切换显示。
就是开机有些麻烦,要拿出来开好机再放回去,求不掀盖开机办法

网友:
好像bios有设置 有按键盘唤醒开机一说

网友:
WOL网络开机功能试试看

网友A:
笔记本合上盖子熄屏是B壳上一颗磁铁说了算。直接用手把B壳抠开,拿掉那小块磁铁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合上盖子熄屏是B壳上一颗磁铁说了算。直接用手把B壳抠开,拿掉那小块磁铁就行了。 ...

你不知道电源设置里有关于合上显示器的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电源设置里有关于合上显示器的设置吗?

他这款应该是三星RV450之类的笔记本,TXXX的处理器要不就是E-450之类的处理器,很老的笔记本了,BIOS里不一定相关选项。

网友:
可以输入切换显示?请问是什么显示器?挺好的

网友:
如果楼主笔记本是想放下面一直不动,连拿出来按一下都有困难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拆开在电源开关上引根线出来,然后接个按钮开关

网友:
触摸板位置放一只笔,然后电源按键测放外面,从任意设备上扣一个脚垫一剪二一半粘棒冰棍一头,橡胶头放在电源键上,另一半比划一下粘靠近外侧的反面,把棍子黏在显示器上,合上显示器往上一掰棒冰棍就开机了,只适合开机键靠近边缘的,在中间的只能设置好合屏不休眠,机器一直待机,用键盘鼠标取消待机激活系统了!!!

网友:
笔记本应该没有来电开机吧

网友:
开机键飞线引出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款应该是三星RV450之类的笔记本,TXXX的处理器要不就是E-450之类的处理器,很老的笔记本了,BIOS里不 ...

不不不!!!你想的太复杂了,windows系统里电源里就可以直接设置,合上显示器系统干什么,可以关机,可以休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不需要设置bios!!!

网友:
BIOS可以设置来电开机 但是也要去拔插电源线也很麻烦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拆开接两条线出来

网友:
用着单位的电你为什么要关机?

网友:
网络唤醒,向日葵远程控制有卖开机棒,其实也是网络唤醒

网友:
或者寄给浙江吴彦祖-笔记本维修厮,整个插电自动开机

网友:
把电池抠了,用外接电源。通常情况下一接电源就自动开机。

网友:
把c面的霍尔传感器拆了

网友:
这个可以在电脑里安装运行一个软件,时间一到,自动开关机功能的,可以设置自动开机,也可以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