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板子的短接点在哪里?SM2246-S25-BGA-4F-6L-VB

楼主(2021-09-23):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板子的短接点在哪里

网友:
这板上连个标注都没有,根本就不知道,楼主试试给R开头的电阻空位,全部短接一遍试试? 就是图片里标注的位置 没有标注的就不要试了,防止烧掉

网友:
参考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