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展示一个128g的安国AU6438写保护U盘

楼主(2021-09-23):
网上看到有定做安国AU6438写保护U盘,于是手痒,还是买了一个

这年头咋都是紫色的板子啊,有点看够了,希望大佬们以后打点其他颜色的板子,写了
写保护开关赫然在列

搭配的三星128g的5.1emmc,不知道是tlc还是mlc

芯片精灵不能正确识别主控型号,不过好歹认出是安国了

emmc特点就是发热巨大,就是2.0也吃不消,所以没敢跑圈,就测了个4k,感觉还行
说说优缺点
优点是板子很清爽,读卡器主控兼容性很高,做启动盘啥的绝对不是问题
缺点是这个主控插入电脑后识别缓慢,有时我差点认为坏了,好在坚持下来了呵呵

网友A:
emmc没必要跑圈,有坏块主控会屏蔽的,跑圈只会白白浪费寿命,而且三星emmc写满就会降速,血淋淋的教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mmc没必要跑圈,有坏块主控会屏蔽的,跑圈只会拜拜浪费寿命,而且三星emmc写满就会降速,血淋淋的教训:lol ...

 降速后有办法恢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降速后有办法恢复吗?

用atom平板做个trim或者RT-809这种编程器清空

网友:
发热加散热片好了。

网友C:
安国没有usb3.0的主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tom平板做个trim或者RT-809这种编程器清空

哦,只能在atom平板做tri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没必要跑圈,有坏块主控会屏蔽的,跑圈只会拜拜浪费寿命,而且三星emmc写满就会降速,血淋淋的教训:lol ...

也就是说是emmc的锅,和主控无关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国没有usb3.0的主控吗

当然有,问题是没人打板

网友:
128G还用2.0也太慢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是emmc的锅,和主控无关是么?

是的,三星emmc的机制,所以千万不要跑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三星emmc的机制,所以千万不要跑圈

请问一下,SM3350主控三星UFS的U盘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可惜了的5.1的128G,上个1081多好,他着要么闪存体质不好,要么走线有问题,6438是识别很快的,毫秒级识别的应该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为啥搞成紫色,学学名人堂 设计成白色 颜值不高么...

网友:
你怎么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能搞到手,有空板子卖的话,这个根本不用开卡,焊接上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