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国产usb蓝牙pc适配器

楼主(2021-09-23):
插上aida64显示csr8510 a10

楼主:
项目        当前值
设备属性
设备描述        BlueSoleil Generic Bluetooth Driver
设备 ID         0A12-0001
设备类别        E0 / 01 (Bluetooth)
设备协议        01
产品        CSR8510 A10
支持的 USB 版本        2.00
当前速度        Full  (USB 1.1)

网友A:
改ID的玩意,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ID的玩意,呵呵呵

丝印
bp06905
是哪个厂的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对于小众芯片了解不多

楼主:
搜索的话是到高力高科,好像不一样
https://www.koland.com/index.php?c=product&id=186

楼主:
蓝牙硬件版本检测
LMP version table
LMP 9.x – Bluetooth 5.0
LMP 8.x – Bluetooth 4.2
LMP 7.x – Bluetooth 4.1
LMP 6.x – Bluetooth 4.0
LMP 5.x – Bluetooth 3.0 + HS
LMP 4.x – Bluetooth 2.1 + EDR
LMP 3.x – Bluetooth 2.0 + EDR
LMP 2.x – Bluetooth 1.2
LMP 1.x – Bluetooth 1.1
LMP 0.x – Bluetooth 1.0b
win10专用蓝牙硬件版本检测工具
Bluetooth Version finder v1.2
https://www.sordum.org/10772/bluetooth-version-finder-v1-2/
官方下载 免M币

备份分流

网友:
win 7下好像用不了

网友:
真小,现在的蓝牙或者WIFI接收器都一点点大

网友B:
这个mac地址有必要涂掉吗?

网友:
这个, 一般都是版本虚标,  几块钱包邮, 无所谓了,  只要稳定就行。。。 不稳定就7天无理由+运费险退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mac地址有必要涂掉吗?

理论上有必要, 如果有软件收集mac的大数据, 可以实现精确打击。。

网友C:
这东西,应该是BT3.0之下

网友D:
这年头PC加蓝牙,不如直接买这个
55块钱,蓝牙5.0 + ac 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应该是BT3.0之下

4.0plus。。
仿的CSR8510是4.0的,符合一些5.x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年头PC加蓝牙,不如直接买这个
55块钱,蓝牙5.0 + ac wifi

这种要加外置天线,放着不动的机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