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教一下有没有便宜主控,支持29F32B08JCME颗粒

楼主(2021-09-23):
如题。请教一下有没有便宜主控,支持29F32B08JCME颗粒。48脚的。已知某银903支持,只是贵。第二个问题,服务器颗粒29F32B08JCME2为何量产后只有24G?(通过SSD与U盘量产测试了,就容量不是32G的)

网友A:
单帖的话SM3267,IS917,双贴可以到咸鱼找902

网友:
安国的牛屎主控板可能支持,0.6元/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帖的话SM3267,IS917,双贴可以到咸鱼找902

IS917翻车过,不清楚原因,

楼主:
这个颗粒是4CE的片子吗?,917刷好了,主控只能支持1CE+1CE或者2CE+2CE模式,不支持4CE单双贴,,,现在单贴读43,写22.

网友B:
最实惠的3.0就上3267了 2.0绝对是3257最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实惠的3.0就上3267了 2.0绝对是3257最经典

3267只能单?最大支持4CE(不支持8CE)

网友:
引用 楼主:
3267只能单?最大支持4CE(不支持8CE)

3.0要支持这个片双贴就没有便宜的 SK6221 IS903 IS902 SM3260, 902和3260应该来说是相对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267只能单?最大支持4CE(不支持8CE)

咸鱼有带tosp和LGA52的IS902,6元1片

网友:
这标有24G版本的,拆200G的英特尔710固态能拆到,和正常32G的版本外观看不出区别,看ID,其中一个是3B,一个是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