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BAOFENG-T1迷你对讲机程序 改写频线

楼主(2021-09-23):
1频道改为和正用的频道454.22500店家发来的写频程序是《baofeng9100》
和网上下载的一样不能读频问题在写频线,安卓小头一般都是4根线的.
这款机子设计写频要用5根的,手头又没有只能改了。
重点;;;安卓小头绞开小心不要弄断接线。一排3根的左是地右是+5v中间是信号
背面两根有根空脚
(用左面一根 地 。中间一根 信号。 右边一根不用。 背面两根左不用。用空脚 信号。)
不要纠结 RX  TX 只要地线接对不能读频 信号线对调就行了。

网友:
剪了两根数据线,都没有需要的那根针脚,索性直接把板子拆了

网友(2021-12-26):
TX\RX直通24芯片的7脚和8脚?

网友(2022-04-06):
牛逼,比我厉害,话说这玩意能写13几的频段,感觉就挺神奇

网友(2022-12-25):
这个好用吗??

网友(2024-04-19):
不用这么改吧,还是找合适的microusb头子靠谱,我在cqcqcq发过一个帖子,就是做这个线。这个对讲机太费电,通话效果也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