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天龙tu-460 收音头奇怪故障,请大家帮忙

楼主(2021-09-23):
遇到问题请大家帮忙,此机听着听着就没有声音了。打开后以为是时间长了,中周不行了就在所有中周上点了无水酒精并动了动,故障排除。又听了些日子,出现新问题,就是所有频段信号是满的,只有沙沙音。打开机器又在每个中周上点了点wd40,但故障依旧。但是在检查零件时无意间碰到了如图所示的位置,故障解除,但一旦撒手故障就回来了。没修过收音头,希望大家指点。小白一个。是不是那个零件坏了?

网友A:
中周也能调,不会乱了?

楼主:
这是什么元件?是否更换就会好?

网友B:
中周鉴频电容老化,矿坛有解决办法,把中周内部的那个小电容换了就好了,当然换好后还要微调,没啥技术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周也能调,不会乱了?

没乱呀,之前偏频,又给调回来了。我用的是筷子削成的一字螺丝刀。你用金属的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鉴频电容老化,矿坛有解决办法,把中周内部的那个小电容换了就好了,当然换好后还要微调,没啥技术难度 ...

您好,您说的是这个中周吗?

网友C:
中周还加酒精、WD40?这样会让塑料支架坏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周还加酒精、WD40?这样会让塑料支架坏掉的。

那应该如何处理?我也是搜帖子搜到的办法。谢谢

网友D:
C3391应该是个高频三极管,看看引脚是不是虚焊了,补焊一下吧。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到说往中周加酒精的。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E:
往中周里加酒精和WD40,你当这是电位器啊!中周里没有电触点加这些干嘛,倒是有空拆下检查下中周里的谐振电容是否已经老化失效,顺便清理掉WD40残渍

网友F:
可以考虑接一根天线应急

网友G:
有无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接一根天线应急

手接触那个元件时,后边也需要插天线,否则无信号无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无虚焊》?

目前看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往中周里加酒精和WD40,你当这是电位器啊!中周里没有电触点加这些干嘛,倒是有空拆下检查下中周里的谐振电 ...

中周全部清理完,都已经调好了,要不怎么收到台?现在的问题是,全部调整过程是在手触那个元件中间引脚时完成的,一旦松开就只有沙沙音。别研究中周加不加酒精,之前加酒精它就好了,我有视频要不发给你看看,当时点完酒精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3391应该是个高频三极管,看看引脚是不是虚焊了,补焊一下吧。

好的回头我试试,谢谢

楼主:
机器来时自动无声搜索不停台,手动都是沙沙声。上网搜索了个帖子看到有人加酒精或wd40,觉得新鲜就试试,结果立马好了无任何故障,还特意拍了视频。之后为了测试稳定性特意开了一夜机器,结果还是无任何问题,就这样以为修好了。结果过了一周就又不行了。中周现在已基本全部拆下清理过,无任何残留,又在用手接触那个元件中间引脚的状态下调整完毕,只要手不松开就一切正常,甚至还需要跟正常机一样插着天线才工作,只要那只手不松开。

楼主:
另外说明本人没学过无限的,之前修过一些简单的小收音机。中周经常动也没有仪器校证,全凭喇叭出音耳朵听,基本可以调回正常。调中周用的是木筷子或陶瓷螺丝刀。图中红圈中周可以调偏频,绿圈调整找信号位置,蓝圈调整频率范围大概是88-108。其它的中周在fm下没反应,am我不听。纯业余都希望指正,反正调整那三个中周就能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在不行割点肉挂在上面行不?

我觉得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