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移动新魔百和HM201新款------刷机成功案例

楼主(2021-09-23):
浙江移动魔百盒HM201新款,刷机成功案例。连接电脑不识别,驱动不了。刷遍全网,没有结果。后来东拼西凑,多次尝试成功。
步骤:
1.  下载 USB Burning Tool V2.2.0  及  新魔百盒HM201 浙江分省模式  固件包。其他固件包应该也有很多的,找找。
2.  安装并打开 USB Burning Tool ,导入固件一或二,(我用固件一卡95%失败,固件二成功),去掉右边擦除的两个钩子,点击开始就行,电脑会没有反应的。不管。
3.  打开机顶盒,找到主板USB接口边上的四针,标有GND的一针和主控S905L边上的4R19一端短接(我是靠近主控的一端成功识别的),然后连接电脑就可以,刷机工具识别不出,就多插拔几次,会成功的。

网友(2021-10-27):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在找我的机顶盒救砖刷机方法

网友(2022-10-19):
电脑识别到了,自动安装驱动失败怎么办?是什么原因,已经短接好

网友A:
短接好后再上电,刷新到7%后就失败了!连续几次都这样,是哪方面问题?????

[0x30201004]UBOOT/初始化存储/下发命令/命令结果返回错误

网友:
USB Burning Tool V2.2.0能不能分享一下我的是2.0.5.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好后再上电,刷新到7%后就失败了!连续几次都这样,是哪方面问题?????

[0x30201004]UBOOT/初始 ...

我刷中兴的860盒子也是这样,最后电脑上换了个USB口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