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杭叉电动叉车不能行走维修

楼主(2021-09-23):
杭叉电动叉车走不动路维修,牵引电机不会来事了,看故障码有关于电机温度传感器和电机编码器,拆开一看,好家伙,线没固定好拖地了,然后不知道绊着什么拉断了

这个插头拉开了,针脚和线分离,按原线色怼上去,还是不行,后来突然想起来不能按线色,仔细查看插头标签(不知道为什么已经稀碎),看到是1*acc 2蓝,3白,4*(一般情况都黑色是-极或者接地),把黄蓝互换,恢复正常,控制器出来的线很好测,5v电源线,两根4v,4v是信号线,还有一个脚是黑线。下面这图是油泵电机,给转向系统和举升系统供油。电叉就2个电机,1号控制行走,叫牵引电机,2号就是这个油泵电机,两个电机都有2个控制信号,一是温度传感器(断线就会有故障码),二就是这个编码器,控制转速(坏了的话转速就不正常,无力,有故障码),线接错没有故障码,必须人工排障,发帖加深自己记忆,希望各位大佬送点分嘿嘿

网友:
这线都能掉,真是杭州车啊

网友A:
这个传感器看起来就是个和曲轴传感器一样的    不过这还是用485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看起来就是个和曲轴传感器一样的    不过这还是用485通讯?

这个里面是一个铁齿轮,每转一下都会检测到信号,凸轮轴只检测一个凸起点

网友:
这电机多大功率的 5kW?

网友:
竟然不按颜色对线,断的的地方正好在接头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