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逆变器,修正波是否必须不能入手?

楼主(2021-09-23):
如题。谢谢科普先!

网友A:
看怎么用了,开关电源无所谓

网友B:
这个看你用什么设备了,开关电源类的电器就算是方波都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用什么设备了,开关电源类的电器就算是方波都没影响。

充电头、电池充电器、笔记本电源、电动工具充电器,这些是否开关电源?如何迅速判断?

网友:
如果用压缩机冰箱的话,修正弦波是必须的,其它的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头、电池充电器、笔记本电源、电动工具充电器,这些是否开关电源?如何迅速判断? ...

这些都是开关电源啊,现在的电子设备应该没有工频变压器的电源了,那都是15年前的老古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怎么用了,开关电源无所谓

充电头、电池充电器、笔记本电源、电动工具充电器,这些是否开关电源?如何迅速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头、电池充电器、笔记本电源、电动工具充电器,这些是否开关电源?如何迅速判断? ...

正常情况都能用,没影响,只要不是大铁芯充电器和无良充电器基本用修正波都没关系

网友:
给电饭锅等用没事,给电动工具肯定不行,而开关电源就没必要了,因为DC-DC升降压效率绝对比逆变器高多多了,比如变成5V 20V这种,为什么要多走一步变成220呢?

网友:
有钱上纯正弦吧

网友:
开关电源的无所谓

网友(2025-01-20):
逆变后,给户外电源充电可以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