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电源比较高级,三合一智能调光LED驱动电源 ,顺便调查电源连接WIFI情况

楼主(2021-09-23):
这个电源比较高级,三合一智能调光LED驱动电源 ,顺便调查电源连接WIFI情况
三合一的智能调光调色温电源 ,APFC方案,做工和用料都是不错的

三种变色温控制方式,可以任意调整灯具亮度和色温:
1.开/关墙壁开关,可以切换色温(白光亮/黄光亮/白光和黄光同时亮)注意:只能切换色温,不能调亮度;
2.配套遥控器调光,可以任意调整亮度和色温;
3.WIFI调光:通过微信添加公众号,可以任意调整亮度和色温,实现远程控制(添加WIFI的功能,按配套的说明书指示操作)4.首次连网时,手机要一定要选择2.4G WIFI,不要选择5G WIFI(因为智能设备里的无线模块只支持2.4G WIFI联网);

一.关于WIFI连接:经过跟多位买家沟通,大部分是可以连上,我次连接WIFI的步骤和关键点,整理如下:1.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小管家照明
2.选择"微信智控",点击里面的"添加设备"
3.添加灯具的方式,选择下方的"识别二维码",长按识别图中的二维码;
4.灯具上电后,同时按住遥控器上灯1的“开”和“关”两键1秒以上,遥控器就会发出配网指令,灯光就会闪动两次,然后进入黄白交替渐变过程,开始配网(操作之前,遥控器需与电源配对好);
5.输入WIFI密码,就会搜索灯具;
6.搜索灯具后,就绑定灯具,退出APP重启后,就可以用手机对灯具进行调光调色温智能控制了.
7.特别提示;首次连网时,手机要一定要选择2.4G WIFI,不要选择5G WIFI(因为智能设备里的无线模块只支持2.4G WIFI联网);

上面的步骤,第2/3步是比较关键,在第三步,如果选择"扫描二维码"就没法继续了,因为灯具没有二维码,这里一定要选择"识别二维码"

连接WIFI的方法,欢迎大家交流!!!
最好先配对好电源和遥控器,再进行WIFI连接操作;
遥控器能正常操作,就说明驱动电源上面的遥控和WIFI接收模块,功能是正常的.
二.关于遥控器:
遥控器与电源是需要配对后,才能正常使用的,方法如下:
LED改装套件,断电5秒钟后通电,通电后10秒钟内,按住遥控器上方“灯1开'或者”灯2开“,或者”灯3开“,按住保持1-2秒,待灯具快速闪烁两次后,即说明遥控器与LED驱动电源 ,已经对码成功,可以使用遥控器控制灯具了。(一只遥控器,可以配对三只驱动电源,也就是说可以控制三套LED改装套件,如果家里装了三套改装套件,通过配对后,一只遥控器就可以控制三套灯具)

如果对于遥控器上面有个别键按起来不灵,可能是锅仔片受潮,或者PCB板上的触点有氧化的情况,可以拆开遥控器检查一下,是可以用指甲或者卡片无损拆解遥控器的,揭开固定锅仔片的胶纸,就可以检查清楚(这个方法,对于梅雨季节,天气潮湿时,遥控器不灵,也是可以这样操作检查的);

遥控器按键刚使用时,可能会有点生硬,是由于遥控器存放一段时间后,胶有点硬,用几天就会有所好转;

这个是小管家的操作界面,和绑定好的设备

电源和遥控器

电源正面
板子还算是比较紧凑的了

电路板背面

DC输出端,一个正极,两个负极
共正极方案,也就是说,白光和黄光两路模组,正极是并联到一起的

WIFI和遥控模块
坛友sile指导说是:WiFi模块是 esp8266  4M闪存,       这是02的  02D是2M闪存

WIFI和遥控模块的背面

遥控器正面
上方是调光功能操作区域
下方是三路的开和关,一个遥控器,最多可以配对三只LED驱动电源

一堆锅仔片

遥控器电路板背面

遥控器电路

四个套餐之A

四个套餐之B

四个套餐之C

四个套餐之D

网友A:
 电源不错,多种玩法,可以任意调整亮度和色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错,多种玩法,可以任意调整亮度和色温。

这款电源在调光调色的电源里面,算得上是高端产品了

APFC方案,高功率因数,同时可以完全无频闪

遥控器和WIFI调光,也是实用性非常高

还保留了传统的开/关墙壁开关,切换色温的基础功能,方便家里老人操作

网友B:
海尔竟然出这么豪华的驱动?不看壳子我还以为是外贸产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尔竟然出这么豪华的驱动?不看壳子我还以为是外贸产品呢

确实是海尔的,不但能确定是自己生产的,还是在外面OEM代工生产的

这个电源做工比一般的外贸产品,要强出不少

网友C:
那么豪华的做工,的确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豪华的做工,的确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在房间装一个调光调色温的灯具,晚上会更加激情四射

网友D:
这电源做工不错啊,海尔出品?

网友E:
坛友有什么优惠,什么时候配套点灯罩来卖?

网友:
电源看用料不错!

网友F:
上面3位绿色头排排坐很有喜感

网友:
A套餐和B套餐各撸两套备用,没测试。

网友:
哪里有撸?有优惠没有?

网友:
好吗?一般,松下的遥控调光分段的控制器看看

网友:
确实高级了点

网友:
墙壁开关切换色温带记忆吗?

网友:
越高级用得越少,,,家里的遥控灯,几年了都没有用过几次,总是用开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做工不错啊,海尔出品?

确实是海尔的,

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坛友有什么优惠,什么时候配套点灯罩来卖?

配灯罩不方便发快递

TB有专门卖外壳的店铺,从那里拍外壳,性价比更高,他们的包装设计得更好,对外壳的保护好,

收到货后,万一外壳破损了,还可以申请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3位绿色头排排坐很有喜感

要想生活过得去,生活必须带点绿

绿色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