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一下刚买的众仪ZT102A,顺带拆机看看

楼主(2021-09-23):
买这个表的估计都是冲着小去的
我之前用过好几块9205,9208,拨盘老是喜欢氧化失灵,用久了之后每次测都要拨好几次档位,特别烦,这个自动挡看看能不能解放双手

pdd买的,56块钱

体积确实小,也就大半个手掌

和大表对比一下

这个反显屏真的太蠢了,耗电也就算了,你能不能把背光均匀度做好一点,丑的不行
mV档不接东西有0.05-0.5mV之间跳变,mA档没有

这个表笔我不太喜欢,还是特尖的那种好

当然最喜欢的还是自制的万能表笔,夹板子上特别方便

下面测一下功能,拿个校准过的U表
自动挡电压测试很快,一瞬间就有结果

准确度就那样 5V

7.64V

11.91V

短接显示为0,反应要慢一点,大概半秒

测一下电流档,0.89A

电流加大以后就有问题了,一开始和U表的差别是很小的
U表显示1.698A,这块表显示1.703A,差距0.005A拍照找的时候显示的数已经变了

过了两分钟,U表显示1.72254A,众仪显示1.735A,差距有0.012A了

电容档不知道为什么我死活测不出容量,试了一大堆电容都不行
不知道是我这块表的问题还是操作的问题还是都这样?

破案了,原来是要按一下黄色的按钮切换模式,到头来还是半自动的

最后来拆一个机看看,电池座是焊上去的,后期应该可以直接改锂电,等空下来了给他魔改一下

机身做工其实还好,不如立创白嫖的那块倍思特9205,但比上面那块9208好很多,50多块的东西

网友A:
自动表买了一个就吃灰了,反应太慢了,对我这种跑线路多的来说整个没法用

网友:
我记得电容档不能auto的  哈哈  想想就知道了,电路想判断出是电容很难的!

网友:
这个50多一般般,不见得便宜

网友B:
1999字的吗 半自动的好用 全自动有时候你想测这个它非要测那个好讨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表买了一个就吃灰了,反应太慢了,对我这种跑线路多的来说整个没法用 ...

自动表电压电流是秒出的,其他要等半秒,其实还好,就是蜂鸣档太慢了,手动的主要是之前买过好几块便宜的都容易卡档位中间和接触不良,血压直接升高,包括倍思特也会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99字的吗 半自动的好用 全自动有时候你想测这个它非要测那个好讨厌的

6000字,确实全自动也不靠谱,全手动档位太多太麻烦了,还是半自动最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表电压电流是秒出的,其他要等半秒,其实还好,就是蜂鸣档太慢了,手动的主要是之前买过好几块便宜的 ...

电压电流稍等下完全没问题,蜂鸣档要等实在受不了,个人用处的问题,我跑线路多

网友:
我喜欢全拔盘的,就喜欢那感觉

网友:
我买的zt100,不好,反应慢不说,二极管档电流太小测led不亮,差点误判。

网友:
这个表最大的问题就是 耗电 呵呵

网友:
优利德ut123

网友:
反显屏幕相比非常费电,不喜欢

网友C:
“这个反显屏真的太蠢了”
很同意,你下次改锂电的时候,顺便把它改回来呗。我也有同样的表,跟着你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动表买了一个就吃灰了,反应太慢了,对我这种跑线路多的来说整个没法用 ...

我都是打手动用,很好用,自动的来回跳档,显示的数字都不知道哪个档位的,没空看,烦得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反显屏真的太蠢了”
很同意,你下次改锂电的时候,顺便把它改回来呗。我也有同样的表,跟着你改! ...

改了你就后悔,众仪的屏幕是表界的一朵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打手动用,很好用,自动的来回跳档,显示的数字都不知道哪个档位的,没空看,烦得慌。 ...

前阵子不是论坛有便宜的自动表的车嘛,看介绍感觉挺方便的,拿到手发现没法用,退都懒的退了,放着当备用吧

网友:
还想买个备用的    看来可以不用了

网友:
同款,抓紧改锂电

网友:
27.8可以11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