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插电款乐居宝LED小台灯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1-09-23):
早先买的插电款乐居宝LED小台灯,改成锂电池供电,用来停电照明,也可以做补光灯。整理了一下,供坛友参考。

早先买的插电款乐居宝LED小台灯,直接接5V电源使用;通用外壳,使用12颗5730贴片,电阻限流,便于改装。

铭牌参数标示使用220V供电,改成了USB线5V供电。

内部空间还算可以,可以加接8字口的电源模块改220V供电,也可以改锂电池供电。原设计是触控的,平时一般不用,这里不做太大改动,仍使用原开关控制,电阻限流。

LED限流电阻R1(蓝灰金金/6.8Ω),改变阻值,可以改变亮度;指示灯限流电阻R2(红红红金/2.2KΩ)。

用的手机锂电池,3.5mmDC接口,可直接使用4.2V锂电充充电,也可以使用USB测试仪测量锂电池电压;连接无误后,固定组装起来。

注:将指示灯限流电阻R2悬空,否则接上电池指示灯会常亮。

改锂电池供电后,亮度稍有些降低,影响不大,可以将LED限流电阻R1阻值改小来提高亮度。

网友A:
用这种圆插头,不如用个TP4056,充电方便,接头也好找,

网友:
锂电是趋势啊

网友:
还是加装4056充电模块比较好用了。

网友:
偶还有几个台灯在吃灰

网友:
人家楼主主要是消化库存的

网友:
上次一个松下的台灯 换成ipone 6s的电池后  续航好了10倍  可以常亮几个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圆插头,不如用个TP4056,充电方便,接头也好找,

平时不常用,使用3.5mmDC接口可以方便使用USB测试仪测量锂电池电压,另外不用再开孔。

网友B:
大蜗牛折腾的美,送你一些18650要不

网友:
改造的不错,实用.

网友:
停电应急用的话,这个改法挺好的,简单省材料!

网友C:
造型还可以,内部太简陋。。。。。

网友D:
我家里一台灯塞两节松下 4056 得充五六个小时 而且4056用的热熔胶固定 充电时发热大真怕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蜗牛折腾的美,送你一些18650要不

多谢!好意心领了,手头还有一些18650闲置,有需要再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造型还可以,内部太简陋。。。。。

内部空间还可以,手头有款触控板,本想加上,只是平时用不着,不做太大改动了。这种半透明遮光罩的小台灯有个缺陷,点亮后有重影,照明还可以,不适合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里一台灯塞两节松下 4056 得充五六个小时 而且4056用的热熔胶固定 充电时发热大真怕融化了 ...

平时不常用,闲置久了,装4056不方便测锂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里一台灯塞两节松下 4056 得充五六个小时 而且4056用的热熔胶固定 充电时发热大真怕融化了 ...

4056充电对电压有要求,发热过大,建议使用低于5V,高于4.5V的电源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4056充电对电压有要求,发热过大,建议使用低于5V,高于4.5V的电源充电。

用的三星头子充 带线补 好像手头有一个摩托罗拉的头子 4.4v的 让我改了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里一台灯塞两节松下 4056 得充五六个小时 而且4056用的热熔胶固定 充电时发热大真怕融化了 ...

热熔胶,必化,血的教训。
改成704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