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弯折头苹果充电线哪家强?市售8款主流产品对比横评

楼主(2021-09-24):
目前市面上主流苹果充电线,主要分为一下几类,按照接口划分,分别是USB-A输入和USB-C输入两种,按照材质划分,可以分为TPU橡胶材质和尼龙编织两种。那么究竟哪一种最经久耐用呢?今天我们找来了市面上8款不同类型的苹果充电线,逐个体验一遍,为大家揭晓谜底。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挑选的8款线材,上图中从上至下从左到右,分别是罗马仕USB-A口苹果充电线、DIVI USB-A苹果充电线、品胜USB-C苹果充电线、图拉斯USB-C苹果充电线、ASZUNE USB-A苹果充电线、ANKER USB-C苹果充电线、倍思USB-A弯折头苹果数据线、倍思USB-C弯折头苹果数据线。下面按照不同分类,先来看下一线材的细节对比。

USB-A接口充电线对比

下面四款USB-A苹果数据线,在Lightning输出端都采用了弯折设计,这样的好处在于在打游戏,或其他横向握持手机的时候,使用会更加方便。但是细看一下,四款产品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

1、倍思USB-A弯折头充电线(非C48端子)

倍思USB-A弯折头充电线采用锌合金一体成形制造,表面光泽靓丽,不易刮花,同时具有耐磨抗氧化特性。

线身采用千丝尼龙编织外皮,相比常规的尼龙编织材质,能够最大程度增强线材本身的抗拉强度。

手感适中,质地紧密,长期使用不易起毛刺。

实际充电功率为5.1V2.3A 12.3W,成功支持Apple2.4A协议,功率表现正常。

充电时,输出端还带有一枚LED呼吸灯,不仅更加美观,而且更加易用,即使在昏暗环境中,也能够更快速找到充电线所在位置。

通过线材的截面可以看到,倍思这一款虽然已经断开,但是线身并且有散乱,依然保持了很好的形体,这要归功于线材本身的编织工艺比较结实。并且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编织纤维里面,有黑色线起到了很好地定型、加固效果,这是倍思在里面加入了钓鱼线,本身拥有很强的抗拉伸、耐磨损特性。

2、罗马仕USB-A弯折头充电线(非C48端子)

罗马仕端子头为金属喷砂处理材质,尾部有延伸保护。但这种外壳在防刮花方便略逊一筹,长期使用难免会留下划痕。

充电线采用黑色尼龙编织材质外皮,日常使用属于比较耐用的类型,但是抗拉伸强度一般。

抗弯折能力一般,长期使用容易留下折痕。

实际充电功率约5.1V2.3A 12.1W,成功握手苹果Apple2.4A协议,功率表现正常。

罗马仕这条线的截面通过纤维外皮与内部胶皮形成包裹,外部采用常规尼龙纤维编织,质地柔软,易容散,这也是长期使用容易起毛刺的原因之一。

3、ASZUNE USB-A弯折头充电线(非C48端子)

ASZUNE弯折头充电线端子头采用塑料材质,配色更加鲜艳,但是耐久度、硬度不如金属材质,长时间使用后,容易破损老化。

线身为常见的PTU材质,质地柔软,但是属于最不耐用的类型,长期使用易老化开裂,同时抗刮花能力也比较一般。

质地柔软手感顺滑,但是面对一些高强度拉力的时候,最容易断裂。

测试充电功率为5.1V2.0A 10.7W,握手Apple2.4A协议,但功率稍低一些。

ASZUNE的线材截面最为普通,只有一层橡胶外皮包裹里面的线芯,没有额外的加固、抗拉伸设计,相对来说是最容易损坏的类型。

4、DIVI USB-A弯折头充电线(非C48端子)

DIVI USB-A弯折头充电线端子头采用亮面金属材质,较为坚硬牢固,但是不耐刮,长期使用易留下细微划痕。

线身采用塑料+尼龙编织而成,日常使用有一定的抗刮花能力,但表面略显粗糙。

具有不错的抗弯折能力和耐磨性,但是质地偏硬,手感一般。

实际充电功率约5.1V2.3A 12.9W,成功握手Apple2.4A协议,功率表现正常。

DIVI线材截面已经爆开,这与线身采用硬质的纤维编织有关,质地较硬,虽然有一定的抗拉伸效果,但是手感偏硬。

小结
综合以上四款充电线的对比,其中AUZUNE USB-A线材手感最柔软顺滑,但是在抗拉伸、抗刮花方面表现最差。
DIVI和罗马仕两款USB-A线材表现接近,在抗拉伸、耐用度方面表现都不错。但是长期使用更容易起毛刺。
倍思USB-A弯折头线材通过千丝尼龙材质进一步提升了线材的耐用性,并且端子头采用锌合金一体成形设计,硬度更高,耐刮花能力更强,综合体验更好。输出端还加入蓝色氛围呼吸灯,更加醒目,更加美观。
四款产品都是非C48端子头,但是充电速度都非常接近。

USB-C接口充电线对比

1、倍思USB-C弯折头充电线(非C94端子)

倍思USB-C与Lightning端子头采用锌合金一体成形工艺打造,表面更具光泽,硬度更高,且不易刮花,同时具有耐磨抗氧化特性。

仔细观察线身,采用千丝尼龙编织材质,并且加入了硬度更高、韧性更好的黑色纤维丝,进一步提升线材的强度。

更强的硬度和更强的韧性,也进一步提升了线材的抗拉伸表现,历经无数次弯折,依然完好如初。

实测充电功率为9.1V2.5A 23.1W,成功握手苹果USB PD快充,可以实现为iPhone12手机半小时充满50%电量。

并且在Lightning端子头上面配备有一枚蓝色氛围呼吸灯。

与前面提到倍思USB-A口线一样,这一款的截面同样也是截断之后依然保持了完好的整体性,线身外皮没有散开。

这点特性与苹果原装的编织线是一样的,采用特殊的编织手法,以及钓鱼线的加入,让外皮拥有了更好的耐磨性、抗拉性,同时也起到了塑形的效果,日常使用更不容易打结。

2、图拉斯USB-C弯折苹果充电线(非C94端子)

图拉斯充电线端子头采用了较为常见的塑胶材质,硬度一般,日常遇到一些坚硬物体如钥匙、小刀等硬物,难以保证不被划伤。

线身采用常规编织材质包裹,手感软硬适中。

相比普通TPU材质拥有更好的抗磨损抗拉伸表现,但长期使用后容易起毛边。

实际充电功率约9.1V2.0A 19W,成功握手USB PD协议,为iPhone12充电可实现30分钟充电50%。

图拉斯充电线外皮编织纤维同样采用了较为常见的类型,手感偏软,易起毛刺,耐磨性略差一些。

3、ANKER USB-C弯折苹果充电线(C94端子头)

ANKER充电线的两个端子头采用黑色橡胶材质,表面带有斜纹设计,相比光滑表面耐磨性更好,但依然不如金属材质。

线身为常规TPU材质包裹,软硬适中。

抗拉伸表现方面,受外力挤压或硬物摩擦后,容易破损开裂。

测试充电功率可以达到9.1V2.0A 18.6W,成功握手USB PD快充,支持半小时充电50%。

通过ANKER这条截面可以看出,虽然采用了橡胶外皮包裹,但内部加入了屏蔽金属网,下面还有铜箔隔离层,以及抗拉伸纤维的加入。但是外皮依然会在长期使用后出现老化开裂的情况。

4、品胜USB-C弯折苹果充电线(非C94端子)

品胜充电线端子头为亮面金属材质,硬度高耐用性不错。

线身为常规尼龙编织材质,网面细腻,手感适中。

在抗拉伸表现方面,好于TPU材质,但长期使用容易磨损起毛边。

实测充电功率为9.1V2.1A 19.4W,成功握手USB PD快充,可以实现30分钟充电50%。

品胜的截面同样较为凌乱,外皮已经散开,与前面几款一样,采用的是较为常见的柔性细纤维编织而成,长期使用易磨损,表面容易起毛刺。

5、苹果原装C94充电线

最后再来看一下苹果充电线的标准款——苹果原装C94充电线。

端子头采用普通塑料材质,插头PIN点采用镀铑钌工艺,底部有延长设计,加固线材末端。

线身采用可回收材质,对环境污染小,更环保,但是用过的大家都懂,非常容易出现发黄、开裂的情况。

为iPhone 12 充电时,功率为9V2A 18W左右,属于正常充电表现。

小结
综合以上五款USB-C弯折线材的表现来看,除苹果原装以外,都是弯折头,只有苹果和ANKER是采用了C94端子,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充电速度。几款产品都可以开启20W左右的PD快速充电,但是在耐用性方面,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其中ANKER USB-C充电线采用常规的TPU材质,在耐用性和抗拉伸强度方面在四款产品中表现最为一般。
另外两款图拉斯、品胜的USB-C充电线比较接近,都是常见的编织网布材质,相比TPU线材,抗拉伸和耐用性方面要更好一点。
但是其中表现最好的还是倍思USB-C弯折头充电线,不仅线身更加耐磨抗造,端子头同样也采用了更加坚硬耐用的锌合金一体成形设计,同时也带有一枚蓝色呼吸氛围灯,对于众多手游爱好者来说,更具吸引力。

总结
以上几款充电线不管是USB-A口还是USB-C口,耐用性方面的表现结果都非常一致,其中端子头部分,锌合金>普通金属>塑料,线身部分则是,千丝尼>普通编织>TPU。其他如充电速度等,表现都比较接近,USB-C口充电线通常速度更快一些。因此,倍思两款弯头充电线在综合性能及使用感受方面,表现都属于最好的那个。
结合其售价来看,倍思USB-A to Lightning弯头线售价为36元、倍思Type-C to Lightning弯头线46元,可以说是买灯送充电线,在不影响充电的前提下,在以上款线材当中,毫无疑问是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多多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