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发个做工养眼的低级电源给大家欣赏一下,西门子GR60 48V/30A

楼主(2021-09-24):
大家都喜欢拆高级电源,咱就来拆个低级的玩意SIEMENS GR60 48V/30A ,这货真的低级,只是功率比较大,可以365×24小时可靠地满载工作,体积重量也很感人,同时价格比较贵而已(包括每瓦的价格在内,都是比较贵的),绝对不是啥高级货,啥先进功能都没有…………看他那个满是排针的接口,先进功能也许是有的,但咱不会用也和没有一样的啊。另外不要吐槽电源老,拿来给你看养眼程度的,你要是能拿来更养眼的再说这种话不迟。

标称输出为48V30A,大约1.5千瓦功率,重量4.2公斤,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已经验证了,很可靠,好几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波动,输出电流的稳定程度没有测试过,它在我这的用途是充电,用不到这个指标。这个功率级别的电源有不少,大家都热衷于拿这玩意的退役货来改装各种可调,输出加电流表弄成实验电源,一个一个的拆开研究电路怎么改装。然而这个电源贴心多了,直接提供了内置电压调节和电流取样电阻。

这个电源形式为被动散热式电源,与大功率电源通常采用的主动散热式电源不同,这玩意没有风扇,纯靠散热片自然散热,因为这种方式必须要保证散热片的表面积,还要保证内部有足够的通风,同功率下比风扇散热的主动散热式电源的体积重量都要大好多。

电源外观,不怎么能引起注意的玩意,当然要排除那硕大的散热片以后…………不用怀疑,上边大面上全部都是散热鳍片的那玩意就是散热片,还是和那个大面面积一样的整块。

面板,各种调节和接口都在这里。由于输出接口比较特殊,杀掉改了安德森插头。

铭牌,绝对不会虚标功率的。你说它的输出标了两种电压?简单,看到面板上开关旁边有个可调标记没有,里边是一个精密电阻,调电源输出电压用的,38~62V连续可调,精度0.1V,满载输出功率为固定的1500W。

十几个螺丝拆掉之后,露出内部

养眼程度最好的就是这个板子了,这个是电源的控制板,使用一条排线和功率电路连接,上边整整齐齐的圆柱体贴片电阻,有没有一种待检阅的整齐感?不要跟我说长方的贴片更加实用,那玩意大大小小的做不出这种整齐感的

拿掉这块板子,功率部分出来了,大个家伙都在周围,小号的元件散布。

居然有5个大号电容。

里边有小号的变压器

主力电感居然是封装形式的,看不到线圈的做工

再看看主变压器,铜箔绕制的,比铜丝的整齐多了

里边还有一块小板,一样的整齐

另外,这货的输出部分还非常贴心的准备了一个内置采样电阻并且在输出部分直接给了电压补偿,真是活久见了。有兴趣的童鞋可以找找它在哪,很好找的。

最后,还有关键的6个大号整流管,因为散热片太大,需要全部拆下才能看到,懒得折腾了。反正电源满载输出的时候,散热片温度差不多比环境温度高30度左右的样子吧。

实践证明,即使是德国鬼子做的被动散热电源,在输出功率足够大的时候也是有声音的,它在满载输出的时候还是会发出一种频率不太高的啸叫,不过只有靠近它一米以内才能清晰的听到,三米外完全听不到。看来这玩意果然不是什么高级货,数码之家很少见到有人说电源会有声音。

这个电源是我拿来当充电器使用的,1.5千瓦基本是普通线路的安全极限了,再高功率就必须专门线路,普通10A墙插不保险。

你说啥,给啥东西充电的?拍照的时候这玩意下边有个黑色的大铝箱子的,满满一箱子锂电

网友A: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西门子,这玩意儿可不嫌它老,我还嫌它性能太好抢饭碗呢,这做工,德系yy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西门子,这玩意儿可不嫌它老,我还嫌它性能太好抢饭碗呢,这做工,德系yyds ...

性能倒不至于太好,就是输出稳定,平时基本可以忽略它出毛病的可能性。

网友B:
满载30度温差,效率估计上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载30度温差,效率估计上90%。

铭牌上写明了,最高效率90%

网友C:
厉害了,自带可调

网友D:
买它的价格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它的价格是多少呢?

买的退役货,300多吧,新的我是肯定买不起,也买不到。
好处就是我的电池电压稍微特殊一点,我的要求也特殊一些,这货自带调节,我倒是不用定制电压了。

网友E:
做工不错,一机在手,别无它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自带可调

不仅自带可调,还自带电流采样电阻,只是这个电阻和通用的电压表头规格不一样,把显示数字按比例换算过来就行。换算也简单的不得了,直接乘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不错,一机在手,别无它求

拿来给我的电池充电确实够用了,但作为实验电源它还是不合格,输出最低38V,太高了

网友:
这板子自动布线的把

网友F:
48V一般是高级设备才会用,你拆的那块板,估计应该是通讯板,整个电源一半的成本可能就在这块板上了。

网友G:
早期通讯基站使用的电源

网友:
确实很养眼!
这么大的功率,竟然还是自冷,设计绝对自信!

网友H:
这电源是装在插箱里面靠机厢风扇散热的。。。lz给拔出来了就当自然散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48V一般是高级设备才会用,你拆的那块板,估计应该是通讯板,整个电源一半的成本可能就在这块板上了。 ...

通讯基站上使用的玩意,那个年代的都是淘汰货了
通讯功能没啥球用,只能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早期通讯基站使用的电源

不算太早期了,2000年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电源是装在插箱里面靠机厢风扇散热的。。。lz给拔出来了就当自然散热了 ...

这货实际上是安装在恒温空调房里的机架上,靠室内空调降温的

机箱风扇,你想得太多了

网友:
楼主是来凡尔赛的,墙裂B4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