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手机mata10、荣耀V10、p10哪些好

楼主(2021-09-24):
闲鱼购买二手手机(用于天猫农场,)突然发现,cpu、存储、运行内存完全相同时,价格一定是mata10最贵、荣耀V10次之(荣耀10又次之)、p10最低,而且差距不小。我是也买过一些、也用过一些,当然看了各种的,这个价格范围应该是差不多的,而且同等对比似乎各有100元左右的差距。mata10甚至贵得更多些。
这个价格差能说明质量差吗?我以前听别人说p系列是最原厂的,反而最差?

网友:
cpu 内存 都一样只是一方面
壳子加工方式,材料不同,屏幕是不是同一类型,摄像头是不是同一类型等等
摄像头与屏幕就能差出很多钱

网友A:
你搞错了,荣耀以前是华为的低端牌子,P10最好看,性能和价格居中

网友:
MATA,P,V,级别由上往下排列。

网友B:
表面看是同样的cpu和内存,cpu肯定是没区别,但是其他物料肯定是千差万别的

网友C:
mate10和V10 是970CPU P10是960CPU

网友D:
同款手机高配低配都千差万别,同荣耀V8,手上有4+32G和4+64G的。4+32G是950处理器,非2K分辩率屏,且屏早已老化变黄。4+64G高配的955处理器,2K屏,屏幕色彩艳丽细腻。

网友E:
这牌子不就是道德绑架的智商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荣耀以前是华为的低端牌子,P10最好看,性能和价格居中

既然买二手,其实更注重的可能就是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看是同样的cpu和内存,cpu肯定是没区别,但是其他物料肯定是千差万别的 ...

可能吧,可是确确实实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手机高配低配都千差万别,同荣耀V8,手上有4+32G和4+64G的。4+32G是950处理器,非2K分辩率屏,且屏早已 ...

嗯,配置是有差别,搜了半天,主要是感慨同配置的。例如cpu、存储相同,运行内存4G的mata10竟然比运行内存6G的荣耀V10贵,所以才有此感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牌子不就是道德绑架的智商税么

没人求你买啊,也没人强迫你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te10和V10 是970CPU P10是960CPU

啊?难道碰巧忘记研究这个了。
按我说的配置,无明显问题的话,闲鱼价格:
mata 10没见低于500的,偶尔几个500的居然是4G内存。
V10多数在420元左右。
p10的6G的,一般就是300元,甚至更低的。

当然因为还没买,对比有点粗略

网友:
mata10贵就贵在2K屏上了吧?各项参数对比,10Pro反而没有10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人求你买啊,也没人强迫你买啊

有人智商低,被人道德绑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人求你买啊,也没人强迫你买啊

这就高潮了?
我回的是楼主吧, 你可真敬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高潮了?
我回的是楼主吧, 你可真敬业

我本来发过一些感慨,结果审查没通过。买个破手机也能整出这么多这么多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本来发过一些感慨,结果审查没通过。买个破手机也能整出这么多这么多事? ...

时间这么宝贵还有功夫感慨
对我来说, 有的品牌用过一次掉坑了就永不再碰, 大家都很忙, 谁有这么多闲工夫看你的错误改了没有...... 任你水军凶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间这么宝贵还有功夫感慨
对我来说, 有的品牌用过一次掉坑了就永不再碰, 大家都很忙, 谁有这么多闲 ...

忙好啊,说明自己能挣到大钱,我们小老白姓一般没多少钱,但时间是充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