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东墙补西墙更换修复美的电热水壶底座

楼主(2021-09-24):
『X折腾』拆东墙补西墙更换修复美的电热水壶底座因为使用不当,每次装水都太多,导致底座被沸水浸泡,触点烧灼融化断脚

刚好有个同类型的杂牌底座,直接将壶芯拆过来,替换原装线

焊接后包好热缩管

测试正常使用。

同时告知禁止装那么满。。
再坏花钱买吧。

网友:
能找到一样的还不错

网友:
         幸亏是杂牌的,如果是strix的,还要一定用同牌子温控的座才行。
         以前也换过底座,是因为 杂牌的 塑料太差,放 壶子 太重手,就砸烂了,摊上2元买了个 九阳 的座。

网友:
感觉很多牌子的烧水壶是一个代工厂造的

网友:
用过很多把电热水壶,都是触点烧坏了。底座都好好的。

楼主:
问题就在这里了,这水壶里面有界址线,超过就肯定烧开溢出来。。而且很恶心,大约2/3的位置是截止线,常人就认为大概是在3/4左右水量。

网友:
底下开关的还用的久些,以前有那种杂牌的手柄上开关的那种,更不禁用,基本上一年一坏。之前单位的烧水壶,都是坏了那个手柄上的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这里了,这水壶里面有界址线,超过就肯定烧开溢出来。。而且很恶心,大约2/3的位置是截止线,常 ...

有线还要灌超了
神烦
好像多灌点水能赚一个亿
水冒出来到处都是

网友:
就不能装太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