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了个净水器的流量感应器

楼主(2021-09-24):
帮同事换了个净水器的流量感应器。
原因是净水器放水但是面板显示器上的波轮图标不转动。
咨询卖家后,换了流量感应器就好了。
同时更换了一套滤芯。
这是拆下来的流量感应器:

拆掉四角四个螺丝后

再拍一组水轮的照片

再拆侧面流量感应模块

这是流量感应芯片

拆卸完毕

网友:
就是个霍尔吧。。。
转动叶片,有磁铁一类,然后在外面那个感应。。。和燃气热水器进水处的差不多

网友:
明显是霍尔感应啊。。。

网友:
3条腿的玩意,应该是开关型的霍尔元件
叶轮带的那个横杠上应该有磁铁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把霍尔换了就好了

网友A:
水经过这玩艺,感觉又被污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经过这玩艺,感觉又被污染了

食品级塑料,加一截管道倒是没什么污染

网友:
霍尔的,应该就是它坏了。

网友:
霍尔 换个就好了几毛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