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揭密SGCC-电网采集传输模块+红外抄表模块的核心

楼主(2021-09-24):
大家一对对电网远程抄表模块内部很感兴趣,但是一般人是没有机会去拆的,受法律保护。
有机会得到一批淘汰的采集传输模块和红外抄表模块,合法途径,无惧拆解哈哈。
左边是传输模块,核心是一个中兴通讯的GSM传输模块,STM8单片机负责与电能表485通讯。
右边是红外抄表模块,核心是两个模块,一个单片机模块,一个载波模块。
异常的复杂,做工超好,可惜只能沦为料板了。

上面是红外模块,硕大的蓝色隔离变压器从220V取电,分两路隔离供电,
竖板是红外单片机,底板是另一个单片机模块。

下面是传输模块,底板是电源部分,竖板是单片机模块和数据传输,黑色是SIM卡插槽

翻过来看,大芯片是青岛东软SSC1641载波电路,
下面的屏蔽罩就是中兴的通讯模块,镀金大天线座

国家电网有钱,接头都是防水的

stm8单片机

又是stm8单片机,可以拆好多单片机了爽爽爽

东软载波

全日系电容,先把怕高温的插件用烙铁拆下来

拆下竖板,电源板竟然是低压隔离DC,芯片是uc3843

最后全部拆散,得到一堆stm8单片机和日系电容,
剩下的各种LDO和隔离光耦以及485通讯芯片什么的留着以后再拆吧哈哈

国家电网还是很有钱的,板子做工很好,元件也都是大牌,沦为料板有些可惜了

网友A:
和电力猫的原理差不多吧?    只是这东东搞太复杂了。。  某宝上的电力猫,  十几块一个。。还包邮。。

交给技术好的公司搞, 一块板子, 一片牛屎搞定

网友B:
这是通过电线进行信息传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通过电线进行信息传输的吧

两种,一种是载波,一种是手机信号传输,至于为啥还要红外我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出时有人破过

胆子挺肥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电力猫的原理差不多吧?    只是这东东搞太复杂了。。  某宝上的电力猫,  十几块一个。。还包邮。。

交 ...

确实有些复杂,可能是数据加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一种是载波,一种是手机信号传输,至于为啥还要红外我就不懂了

可能人工抄表的时候用?话说现在不用人工抄表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和电力猫的原理差不多吧?    只是这东东搞太复杂了。。  某宝上的电力猫,  十几块一个。。还包邮。。

交 ...

有链接吗? 二手都没见到这个价格

网友E:
最近单片机还涨价了。。。

不过红外做啥,好奇

记得一种就是手机信号
另一种是往上级小变电器那传,有个接收的

居然用日系电容,定期更换淘汰的也太舍得用料了

网友F:
有韭菜场的公司,一波接一波。每换次表电费就涨点,虽然电器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链接吗? 二手都没见到这个价格

记得是洋垃圾,进口的, 不知还有没有

网友G:
现在电力载波通讯充值很方便,但是也给电力公司留下了暗箱操作的充分条件~

网友:
看不清楚,黄色那颗大的是压敏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电力载波通讯充值很方便,但是也给电力公司留下了暗箱操作的充分条件~ ...

只能希望电能表是单向传输数据咯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单片机还涨价了。。。

不过红外做啥,好奇

楼上说红外是人工抄表用的,手机信号可能一栋楼有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韭菜场的公司,一波接一波。每换次表电费就涨点,虽然电器没变

咱啥也不知道啥也不能说啊

网友:
有钱的单位,东西就是奢侈啊

网友:
拆件好可惜,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能利用起来

网友:
确实复杂了。stm8里面有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