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手工切个pcie x1的nvme转接卡

楼主(2021-09-24):
电脑适配nvme插槽比较少,还有个X4的转接卡是买固态硬盘的时候送的。直接密齿锯条切一下吧,增加适用面。现在有些新的主板,pcie x1已经进化成槽末端开口的,可以兼容X4的卡。
1.1版本速度不到200,2.0版本速度400,3.0版本速度800M

网友A:
为什么不切主板上的PCI-E 1X?

网友:
我有个10GType-C的硬盘盒,速度比这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切主板上的PCI-E 1X?

主板开槽太费劲,开成X1主要是为了更好的跨平台兼容性,一些老主板上面会有X1.

网友B:
成品商家不屑一顾并发出了会心一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商家不屑一顾并发出了会心一笑

改造之前已经调查过了,x1卡差不多10快一张,我手里X4卡很多,2张钽电容版(5v转3.3),3张普通版 。花钱买x1毫无必要。x1卡的核心用意是做 固态检测,老主板兼容,或者简单容量扩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造之前已经调查过了,x1卡差不多10快一张,我手里X4卡很多,2张钽电容版(5v转3.3),3张普通版 。花钱 ...

那你不如买个16X版本,能插四条,只要你主板支持通道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不如买个16X版本,能插四条,只要你主板支持通道拆分

这个实用性并不大,好像还挺贵的,绝大部分中端主板配置的第二个槽也就X4-8 ,全速的NVME1-2条差不多了。X1是给你有闲置固态的时候可以插上去扩展容量适应一些非高压力应用 。比如一个固态做下载,另一个固态做解压临时路径或者封装压缩包的时候双盘操作可以快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实用性并不大,好像还挺贵的,绝大部分中端主板配置的第二个槽也就X4-8 ,全速的NVME1-2条差不多了。 ...

现在就算是入门的板子都有M.2,第二接口不论上不上NVME都会占用SATA通道,所以一般不会考虑这个

有这个的都是接口不够或者没有接口的旧主机,有些集显或者双16X的机器就用得上16X四分卡

网友C:
x99,x299也只支持4x4x4x4切分,AMD的板子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x99,x299也只支持4x4x4x4切分,AMD的板子没用过不知道

通道拆分是AMD带过来的,AM3+平台就有了

网友C:
好像不是的最先通道拆分是nv的主板具体哪个我还这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是的最先通道拆分是nv的主板具体哪个我还这还真不知道

没事反正现在所有比较高端的主板基本都有这个功能,而且这种扩展卡一般就四五十块,我觉得稳赚

网友:
一直用Intel的CPU,所以切分pcie享受不到,x99和x299才有,这个平台的CPU也好
主板也好用不起,又不是家里有矿,主板上两条M2和显卡插一条高速的m2就行了
再多的M2也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