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闪迪15082 64G付费求解Code

楼主(2021-09-24):
闪迪15082 64G付费求解Code
能做的私信或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2258XT可以开一部分有锁颗粒 你颗粒ID来发上来看看

楼主:
453a95937a57
2246en 4贴和8贴开卡后 都无法正常格式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453a95937a57
2246en 4贴和8贴开卡后 都无法正常格式化。。。

直接把flashDB里面的参数用记事本打开,找到一行98,3A, 95, 93, 7A, 57 ,然后把98改成45试试
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906

网友:
45 3A 95 93 7A 57不带锁,9DDJ

网友:
没有锁,直接开

网友:
2246en 4贴和8贴开卡后 都无法正常格式化的话可能要颗粒调整参数  你这个没狗  R22或者R23位置的土狗跳线下了没

网友(2023-01-30):
这颗粒用3268AB开成功过.2246en还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