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308 406 4010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21-09-24):
论坛第一次发帖,有不足之处请见谅!以下废话较多请自己手动跳转~( ̄▽ ̄~)~
多年前放下书就去学习维修手机,那时候手机维修利润高,入门简单!慢慢由简单到复杂!结婚后果断放弃这一行业,跟着老爸学其他手艺!但是维修这一行还是我的最爱,有时候闲来无事就会找些东西修一修!第一次深入维修还是为了一台明伟的开关电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爱上了改造电源!玩多了自然也就厌倦了!又开始玩通信电源!就因为这个,结识了很多本地车模航模玩家,替他们维修充电器!说起来手里的icharger 308也是兜了圈子才来到我的手里!

回归正题,308通道1不充电,mos管烧了,而且主板烧了一个大洞!以至于内部走线断线,经过半个月研究终于飞好线,换上新mos管后,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了!
电源通电,链接充电器,一切正常,插上电池平衡头,插上主线的瞬间火花四溅!新换的mos管又烧了,几块大洋又没了
经过检查,mos管的G级飞线错误,有一个电阻动过手脚(肯定是上个维修师傅弄的)!一切按顺序来,换好电阻,换上新的mos管,插上电池,按下充电开始!又有一个mos管烧了!(经过很多次维修,总结,记录!)终于把u5-2烧了!(万恶的打磨法)

联系厂家售后维修师傅,u5厂家不单卖,邮寄过去,他们不修!又联系厂家客服姐姐,爱搭不理的!

闲鱼找到一家维修的,单u5芯片150元一片!万能的淘宝上找芯片jm的,200一次,不一定成功!只能自己狠下心来,自己打磨!最终还是不尽人意!无法查找该芯片具体型号!只能再另想他法了!
在一次意外中,找到了一个方法,经过实践,最终找到了该芯片型号!(具体型号不方便告知,不想找不必要的麻烦)
icharger 308 406 4010双路系列充电器
图中红色的是输出防反接mos管,紫色是输入电源防反接场效应管(RU4019),黄色的是buck-boost同步升降压mos管(N沟道)型号为IRF3205z(参数请百度)

buck-boost电路原理图中四个mos管的pwm由u5控制,u5的3脚4脚的pwm由单片机输出至此
每次交替开关,2个mos同时开,另外一组2mos关闭,循环这一步骤!

关于这两个二极管(1319和1325)这是瞬态抑制二极管,用于保护接通电池和电源的
关于平衡口电压测量问题,CD4051为8选1模拟开关,两个组成1s,每次选择1s口极短时间內切换下一组!(很多航模充电器电压测量都是这种方法)四路运放(274)用来反馈平衡口电压,272运放用来反馈输出口电压!至于电流采样没过多探索!
关于平衡口的平衡方法和内置放电方法都是由达林顿管完成,308每一路八颗达林顿管,406每一路6颗,4010每一路是10颗!
   关于那两个大的二极管,瞬态抑制二极管如果损坏也会引起mos管烧坏!
  很多朋友用了超过厂家规定最高电压值的电源造成不开机,这里简单说一下,无非就是RU4019损坏,4010的为其他型号!要么单片机电源管理芯片损坏!(有错误的地方请指教一下)

网友(2023-03-10):
谁知道U5到底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23-09-15):
挺好的,只是玩这个的不多

网友(2023-12-08):
N牛逼我也有个烧穿的现在当单路用

网友(2024-05-07):
我这有一台换好mos管,开机第一画面提示,当前中心点无效,懵了,第一次遇见中心点,是啥?没见过懵逼,在线等

网友A(2024-07-10):
请问我这个一点击充电就出现这个错误。  线路检测错误  是哪里坏了?

网友B(2025-01-08):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这个一点击充电就出现这个错误。  线路检测错误  是哪里坏了?

我这个号密码弄丢了,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平衡口检测失败,需要双节电池,挨个平衡口插,看哪一路电压检测不对。还有2025年我会出4010的打板文件,4010原理图已经画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号密码弄丢了,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平衡口检测失败,需要双节电池,挨个平衡口插,看哪一 ...

楼主真大神!!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