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X二手的多少钱

楼主(2021-09-24):
不是为了买,是想换电池看看值不值得。

是这样,因为喜欢天猫农场,捡了许多旧手机在用,一直以为荣耀V10是自己手里最好的,970处理器、6G运行、64G存储。刚刚才知道老婆淘汰给我的mata10:970处理器、4G运行、64G存储,其实更贵。当然p9也在用、就不谈了。
关键想问的:手头还有一块内侄女(老婆的侄女)淘汰的苹果,iphoneX,64G存储,好像运行内存只有3G(不会看、百度搜的)。可是使用速度很快。屏幕什么的没有任何问题(我的荣耀V10、p9等都有摔过、外屏碎了),但电池极其不耐用了。刚拿到手是,开机、屏幕亮着、不运行别的,不会超过10分钟,黑屏放着待机,半小时。拿来玩农场,不插电话卡,可以不在乎。始终充电连接条件下,一切无问题。

刚才闲鱼反复搜别的手机,突然心血来潮搜了一下这个,居然发现仍然很贵,一般居然在800以上,当然我不知道苹果的是否同一型号不同配置,不同于安卓不容易看。大家对此了解吗?假如真的这么贵,就去换个电池,当手机用。希望给点建议

网友A:
呵呵 兄弟没事还是多了解下IT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兄弟没事还是多了解下IT信息

不需要那么复杂吧?用的时候简单了解即可。用了半年了,我也是刚刚发现闲鱼上这个这么贵才有的疑问

网友B:
苹果X我在用,日常使用没什么压力,系统不要升15即可。

电池可以换一块超容的,也就150块以内,一个相对耐用一些,因为超容的百分比超过105%,掉到80%需要更久的时间。

再来实际容量确实也大一些,亮屏用个5`6小时没问题。

主流的游戏什么的玩起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X我在用,日常使用没什么压力,系统不要升15即可。

电池可以换一块超容的,也就150块以内,一个相对耐 ...

我其实是想问这个多少钱?如果三四百的,我就只用来玩农场,不打电话、不装电话卡,凑合用,反正破手机手里拿着好几块(可惜都是破得太难看)
如果八九百,就比我别的好了,有换电池的价值

网友C:
换电池吧楼主,换电池再用两年没问题

网友D:
外观太破,也就几百块钱

网友:
换电池留着自己随便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吧楼主,换电池再用两年没问题

我现在用着玩农场没问题,主电话有,用的荣耀V10,所以换电池之前关注一下,如果这个手机比荣耀V10贵就换,差不多就算了。毕竟荣耀V10用着也还通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观太破,也就几百块钱

外观没破啊?我说的是那几块破了,这块最大好处就是外观完美

网友:
还在用苹果6P,掩面路过!

楼主:
感谢这么多朋友回复,可是我觉得小了解得很简单的问题没有朋友给出明确答案,
换个问法:
同样外观正常无缺陷的iphoneX(3G运存、64G存储)跟mata 10(6G运存、64G存储)、荣耀V10(6G运存、64G存储)比较,质量高低如何?价格分别多少?

网友:
建议换SE2 性能比X高   维修成本比X低

网友:
参数可以 用爱思看,

2手机价格,要看具体情况来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是想问这个多少钱?如果三四百的,我就只用来玩农场,不打电话、不装电话卡,凑合用,反正破手机手 ...

性能秒杀骁龙865以下所有机型,拍照中庸,视频还能战。

不要拿安卓新机只有2000以下的机型比,不要拿3年前安卓旗舰比,车尾灯都看不到。

现在市场行情价格1300左右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是想问这个多少钱?如果三四百的,我就只用来玩农场,不打电话、不装电话卡,凑合用,反正破手机手 ...

好不好看价格?
不是应该看用的舒服不舒服吗
用着怎么样你自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