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铭纬电源能不能改可调!电源芯片是ld7575pn(FMSWT S-150-36)

楼主(2021-09-24):
楼下垃圾桶捡到的,能不能改可调!电源芯片是ld7575pn,输出电压只有29.6v,电位器那里有个tl431.怎么改一下电压成24v,做个t12的电源用!

网友A:
这是仿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货吧

不是台湾产的,是厦门产的,是不是厦门也有工厂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看到接线柱旁边的电位器了吗,直接调那个就可以改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台湾产的,是厦门产的,是不是厦门也有工厂我就不清楚了!

台湾的叫明纬(mean well),logo也不长这样
你这个明显是内地的厂家

网友:
有些傍名牌就喜欢在“名称LOGO”下工夫,要么名称谐音差不多,要么LOGO设计的差不多,让一些小白掉坑而不自知

网友:
又一个铭纬

网友(2021-10-25):
这个不是正宗明纬电源,我也有一个是上海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