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马桶阻尼器漏油 无缓冲 要换胶圈 里面油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1-09-24):
马桶盖阻尼器漏油 要换胶圈 里面油用什么代替。一个小小配件 x宝要50

网友:
就是阻尼油

网友:
无所谓,差不多就可以了,拿润滑油可以了,实在没有就算用水一样可以起同样作用。

网友:
中粘度阻尼脂

网友:
     其实不用油也可以的,以前我的摩托车前减震漏油,修车一直喊我换油封和油,我根本不理,就让他把油漏光,一直开到报废为止,这样5年就过去了,一样正常实用,最多是减震不太好而已,也不影响安全。这个也是同样道理,你的油漏光了就不漏了,一样能使用的,最多缓降效果没有那么好,降得快点而已。

网友:
我想黄油也可以吧

网友:
阻尼油,淘宝买过,拆开抹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