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导线里加一个整流二极管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正负反接的危险

楼主(2021-09-24):
导线里加一个整流二极管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正负反接的危险。

网友:
可以的,但是有压降,还有发热

网友:
是的。二极管的电流和功耗要满足,电流大情况下要加散热。

网友:
损耗还是很大的,还对功率有限制。

加个保险是,后面并个二极管比较可行;反接烧断保险丝。

网友A:
正极串联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后面正负之间反向连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正常连接二极管不通,保险丝不断电。电池反向放置时,二极管导通,通过大电流,保险丝变成高阻态,保护后面的电路。注意保险丝和二极管参数。

网友:
了解一下BT151这个芯片.做一个防反接电路,

网友:
可以的话,整个桥来 矫正 电源 正负 吧。如果是自己做的东西。批量生产再考虑是用二极管还是可恢复保险吧。。

网友:
可以,但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跟你说句实话,你加啥都防不了手欠

网友:
那就相当于半波整流,电饭煲这样的负载就半功率工作,如果后面的负载中有电感,电感就可能发热损坏。

网友:
喜欢动手动脚的就可以加,加个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对电路没啥影响,随便找个板子取颗ss34就可以

网友:
可以 但具体要看情况

网友:
可以,但是有损耗

网友:
加继电器,继电器的线圈加二极管,触点接主电路,反接继电器不启动。

网友:
一般的二极管有功耗,压降,等等缺点,,,要加就加那种‘“理想二极管”“,但太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极串联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后面正负之间反向连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正常连接二极管不通,保险丝不断电。电 ...

你这算是馊主意
首先你得确定反接的时候保险一定比二极管先坏
万一二极管先坏(断路故障),那么后面的负载就承受反压,这就跟没反接保护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算是馊主意
首先你得确定反接的时候保险一定比二极管先坏
万一二极管先坏(断路故障),那么后面的负 ...

注~意~参~数~

网友:
就是有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