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嘉立创这是准备挨DIYer搞破产了吗?

楼主(2021-09-24):
以前DIY到嘉立创贴过几次PCB板子,今天下SMT单子的时候,发现原来几种基础库的电阻都变成扩展库的了,这就意味着每种电阻必须多加20元的选片费,后来就想着将这几种电阻改一下换成基础库的,不换不知道一换吓一跳,嘉立创元件库里面所有的贴片电阻都变成扩展库的了,根本就没有基础库的了,这也太能扯了吧?最常用的电阻竟然没有基础库?这是被薅羊毛薅破产的前奏吗?有那么缺钱了吗?

网友A:
SMT 自己买料自己手帖啊,量大的话可以找我,我帮你贴,我们SMT还是不错的。有大订单欢迎前来加工

网友:
可以让我帮你贴啊。我是搞SMT的,有活让我帮你加工吧

网友B:
有一说一,嘉立创目前是最稳得起的。
捷配貌似没给我发pcb免费打样券了,嘉立创倒很厚道。

网友:
可以让我帮你贴啊。我是搞SMT的,有活让我帮你加工吧,捷配的我订单里面很多免费打样券,我们是企业客户,所以每个月都送,但是都不用,。每个月都浪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说一,嘉立创目前是最稳得起的。
捷配貌似没给我发pcb免费打样券了,嘉立创倒很厚道。 ...

进入个人中心,自动领2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T 自己买料自己手帖啊,量大的话可以找我,我帮你贴,我们SMT还是不错的。有大订单欢迎前来加工 ...

DIY一般量都不会多到哪,一般也就5片10片。
太小的贴片比如4020封装自己焊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宁愿花点钱来贴片,可是像现在嘉立创这样,几种电阻下来就花掉差不多100的选片费了,这样就太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入个人中心,自动领2张

谢谢,领到了。原来不再是自动发放了,要自己去领。

网友:
捷配每个月5次免费,有时候还用不完

网友D:
别在立创EDA看。到嘉立创下单助手上看比较准确。
基本上每种阻值只会有一个型号作为基础库,目前大部分都是台湾厚生电阻基础库。你搜出来的都是国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说一,嘉立创目前是最稳得起的。
捷配貌似没给我发pcb免费打样券了,嘉立创倒很厚道。 ...

姐配还能进入个人中心提示,能领到

加利创也是首次给了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免费卷,,,,,凡是个人,都冇了。。。。。。。。

姐配回访说个人打的,就不再给券了

电脑网页版,登录后去捷配会员中心,自动弹出领券窗口。我是才发现的。DFM客户端个微信不能领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在立创EDA看。到嘉立创下单助手上看比较准确。
基本上每种阻值只会有一个型号作为基础库,目前大部分都是 ...

多谢提醒!确实是这样的,在立创EDA里面是没有基础库的贴片电阻可以选的,到下单助手里面重新选择元件才能看见基础库里面有。
另外看到网友的板子嘉立创紫很养眼,一开始PCB颜色选了嘉立创紫,结果SMT工程费变成150元!原来不收的钢网费也收了50元,还以为嘉立创工程费什么的也涨了,返回去试了PCB选绿色,工程费才恢复成原来的50元,钢网费也没了。

网友F:
合理的价格才能促进各行行业稳步发展啊,虽然 都想要羊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合理的价格才能促进各行行业稳步发展啊,虽然 都想要羊毛!!

是的,非必要不薅羊毛,更加不能为了薅羊毛而薅羊毛,我在嘉立创这几年也花了差不多有一千,算是对得起嘉立创的那些羊毛,捷配也打过几次板,但是一分钱没花过,觉得有点对不起捷配了

网友:
jlc现在审核严了,不能拼板了。昨天系统自动过了,今天下午打电话来说只能有一种电路,订单取消。只好来个全板铺铜,这样电路板就不是简单的连个线了吧,不知道会不会再接到电话!

网友:
确实我也遇到过问题,力创EDA里以前项目里的物料莫名其妙的自动更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确实是这样的,在立创EDA里面是没有基础库的贴片电阻可以选的,到下单助手里面重新选择元件才能 ...

不是没有基础库选。搜索加上基础库,或者到下单助手或者立创商城查元件编号,搜索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说一,嘉立创目前是最稳得起的。
捷配貌似没给我发pcb免费打样券了,嘉立创倒很厚道。 ...

捷配现在需要自己每月去领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非必要不薅羊毛,更加不能为了薅羊毛而薅羊毛,我在嘉立创这几年也花了差不多有一千,算是对得起嘉 ...

捷配哪里我都花了大几百了    哎